[稳压电源] 双电源切换电路纠错

楼主(2016-11-08):
大家好,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一个双电源切换电路,由于用两个二极管会有较大的压降,用MOS管会有体二极管而无法做防反,所以想了下面的这个电路。大家可以帮忙看看有问题吗?
我得想法是:
1: 9V_ADAPTER和9V_EXTERNAL同时在的话Q1截止,断开9V_EXTERNAL,只有9V_ADAPTER供电。
2: 只有9V_ADAPTER在话Q2导通,只有9V_ADAPTER供电。
3: 只有9V_EXTERNAL在的话Q1导通,只有9V_EXTERNAL供电。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怎么切换啊  你可以把三极管换成MOS管,还有第一个三极管的基级 不要连接在第二个三极管的集电极上

楼主:
不好意思,power画错了,是这样的。
@欧阳鹬誌

网友B:
应该不行。Q1的基极没法维持,因为他接于输出端,输出不论哪个电源,都会把他拉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power画错了,是这样的。
@欧阳鹬誌

Q1的基级不要连接Q2的集电极 ,你不需要控制切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行。Q1的基极没法维持,因为他接于输出端,输出不论哪个电源,都会把他拉高 ...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输出有电源时Q1截止,也就是9V_ADAPTER和9V_EXTERNAL同时有的话断开9V_EXTERNAL,只有9V_ADAPTER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的基级不要连接Q2的集电极 ,你不需要控制切换么?

谢谢,其实我就是想输出有电源时Q1截止,也就是9V_ADAPTER和9V_EXTERNAL同时有的话断开9V_EXTERNAL,只有9V_ADAPTER供电。
而9V_ADAPTER和9V_EXTERNAL只有一个有的话相应的三极管都可以导通。

网友C:
这样玩,电流应该很小吧!

网友D:
这2幅电路图不都一样的么?不能用吧

网友E:
这电路不能用。

网友F:
1.改成继电器切换。2.用比较器控制Q1。3.用两个三极管两级反相分别控制Q1Q2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电路不能用。

嗯呢,是有问题,Q1会有问题,这么接会将Q1的输出作为Q1的控制,决定将Q2射极直接连接9V。

网友G:
让ex通过一个抵押将的二极管跟adp连到一起,不用管关不关,你有adp的时候它自然会优先于ex给你后面供电。

网友:
ltc3126,双电源可无缝切换_(:_」∠)_微信**推送里看到的,lz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H:
有两个问题,
1,9V_EXTERNAL供电时,是有一个二极管压降的。
2,存在BE结击穿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