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STM32AD的噪声

楼主(2016-11-08):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ADC,我使用了双采样。但出现一个问题,一个通道非常好,一个通道偶尔噪声偏大,谁指导一下?file:///C:/Users/mjs022/AppData/Roaming/Foxmail7/Temp-2756-20161108081919/CatchF3A5.jpg

楼主:
是不是ADC通道切换造成,还是其它,有遇到类似问题的,请指导一下。上图中最大噪声超过1%量程,正常时千分之一以下。

网友A:
可能是你的系统里某个干扰或噪声, 特别是地线里的. 你可以用示波器测一下这条线上的波形.
然后在寻找一下噪声源, 看看怎么降低下来

网友B:
使用什么模式采样的呀?
看看电源,布线上是否有问题;
还有干扰源的频率,如果是有规律的频率,可以软件滤掉;

网友C:
这两个通道采用了同一个采样点完成的吗,如果采样点不同,那没的说

网友D:
搞不懂这两个ADC是从同一个点采集的还是不同的点,如果同一个点,那就最好加个什么隔离下。

网友E:
我想问的是,楼主这个是什么软件呀,显示确实不错的。

网友F:
很正常。本来内部ADC  的 S           N              R    就那个毛 样
还有  就是    T                   H                D             +                     N

等等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的是,楼主这个是什么软件呀,显示确实不错的。

tchart?

网友H:
你2个AD通道接在一处?
你是一个通道接一个通道的手动切换还是 通道扫描操作?
会不会发生一个通道还没转换结束又开启了下一次?
你代码里要避免这种情形,通道切换时时间拉开点。

网友I:
受噪声干扰的这一通道采的是什么值,检查一下附件的干扰

楼主:
触发注入模式,双采样。
确实与布线有关系,加了一些匹配电阻与电容,好多了。但依然有。

楼主:
电机控制的电流采集。显示软件是自己写的,3KHZ更新4个16bit数据,通过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