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9、LPC] AM3352 芯片的GPIO速率

楼主(2016-11-08):
我现在用的芯片是TI的AM3352,它具有ARM Cortex-A8内核。请问该芯片的GPIO传输速率能到达多大?我有一组数据需要以27M/s的速度进行传输,请问该芯片的GPIO能否到达?

网友A:
GPIO的翻转速度,可以看数据手册中的介绍。有一组数据需要以27M/s的速度进行传输,肯定是需要用的接口和协议的,看看外设支持的速度就知道了。

网友B(2017-05-16):
这个 估计 是不行的吧。我 问下 我们的供应商  辉为科技,等下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