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检测交流220V负载1A~10A的电流,方案可行否?

楼主(2016-11-08):
单片机AD检测交流220V负载1A~10A的电流,方案可行否?

楼主: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

网友A:
我会用单相计量芯片做,直接出电流有效值。像钜泉和锐能微都有。我再搞3相电压测量就直接使用HT7038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会用单相计量芯片做,直接出电流有效值。像钜泉和锐能微都有。我再搞3相电压测量就直接使用HT7038 ...

多谢,方案可行,但需要监测10路电流的话,成本有一些高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流传感器芯片来转换为可用信号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流传感器芯片来转换为可用信号啊

是什么芯片?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专用的电流传感器芯片来转换为可用信号啊

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会用单相计量芯片做,直接出电流有效值。像钜泉和锐能微都有。我再搞3相电压测量就直接使用HT7038 ...

学习

网友D:
整流桥上肯定有功率损失,会发热。

电流互感器是好东东,但是成本高,而且这东西精度很高的,你串个二极管整流,损失了很多精度,如果在意精度,就要用精密整流。

还有一个方案是用霍尔元件进行非接触磁场检测,直接就有霍尔的电流互感器卖。

网友E:
用互感器,不选择采样线性范围比较广的电阻网络取样,是因为电阻在经历过长期工作后,阻值会
受到温度以及其他一些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发生变化,不稳定

网友:
10楼说的对,要精密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整流桥上肯定有功率损失,会发热。

电流互感器是好东东,但是成本高,而且这东西精度很高的,你串个二极管 ...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互感器,不选择采样线性范围比较广的电阻网络取样,是因为电阻在经历过长期工作后,阻值会
受到温度以及 ...

多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芯片?我也想知道

要多上上论坛啊

网友F(2017-07-10):
你好 电能计量芯片具体是怎么使用的  能不能详细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