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接包方们,质量和速度你更注重哪个?

楼主(2016-11-08):
在项目开发中,你会倾向于质量还是速度?当然,两者都很重要,理想的情况是,在规定的时间段内高质量的完成所有的东西。但是往往现实是比较残酷的,很少会给你这种机会,使得鱼与熊掌不能兼得。

在快节奏的开发工作中,你必须争分夺秒,以在最后期限之前项目能够如期交付。但时间一紧,就容易忽视代码的质量和规范,或者不去写测试用例。反过来,如果太过追求项目的质量,则会拖延进度。
当客户需要你尽快交出成品的时候,要么使产品中的一部分整洁美观的,要么使产品是完整的,但有些部分不尽如人意。那么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呢?

单选投票, 共有 11 人参与投票
18.18% (2)
0.00% (0)
81.82% (9)

楼主:
1. 项目开始时就注重代码质量会加快进度

好的代码是一种“艺术”,优雅、整洁、易于阅读、团队协作也比较容易。这是我们应该在每一天都要努力的方向。如果项目一开始就注重代码的质量,那么在项目中后期,事情将会变得简单。比如,创建一个JS文件来保存所有配置级别的变量,那么在后期需要调整一些类似于动画速度和延迟时间方面的东西时,就会变得易如反掌。

楼主:
2. 按计划完成,留出改进时间

在开发者关于这方面的探讨中,速度往往容易引发争论。我支持快速开发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要按时或更早地将任务完成,然后留给改进工作更多的时间,这可以使得产品人员和客户都高兴。

楼主:
3. 有时简单是最合适的方式

毫无疑问,创建一个框架可以加快开发速度,但不是一切都适合使用框架。比如一个非常简单的需求,可能只需要一个简单的标签或这脚本就能够解决问题,而你非要去花费时间构建一个创新的方式或工作流程,这是毫无必要的。

开发项目中,从大的框架到小的脚本,都可以用在项目中,但是一个优秀的开发会去挑选什么才是最适合该项目的东西,而不是在所有情况下都使用最复杂的技术。

楼主:
4. 找出项目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在项目开发过程中,你应该考虑大部分时间应该花在什么地方。如果项目是你个人的,那就花费所有时间确保把每一行代码都写好,将其优化到最简洁的形式。如果项目必须在某个时间内完成,那么就选择一条能到达终点的最短路径。我在过去5年内,95%的情况都是后者,我也在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高质量的工作。

网友A:
速度和质量都没问题,关键看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和质量都没问题,关键看钱

也是,只要有钱都不是事,不过感觉现在网上的外包价格都好低,幸亏我不是接包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是,只要有钱都不是事,不过感觉现在网上的外包价格都好低,幸亏我不是接包的~
...

如果靠接这种外包生活,估计每天只能啃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