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打印供电的dcdc用低频的和用高频的性能效果差别大吗?

楼主(2016-11-08):
一个是300khz,一个是1.5mhz,输出电流标称一样,
效率是否高频的好些?

网友A:
我的GSM模块供电用的300kHz

网友B:
用高频率是为了减小储能和滤波元件体积重量。
如果这些指标无所谓那么用哪个都可以。

网友B:
一般来说频率提高对效率是不利的。但高频的IC可能使用了新工艺新技术效率可能比老产品效率好。所以要看实际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