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和54系列逻辑器件输出可以直接连接同轴电缆吗?

楼主(2016-11-08):
(无正文)

网友A:
那要看信号频率、电缆长度和要求,距离短当然没问题。

网友B:
同轴电缆的阻抗是50欧的吗?电缆那边接的负载阻抗是多少?如果负载阻抗太低(<100欧姆),恐怕74/54系列门电路驱动起来是抗不住的,最好不要直接接。你可以用高速开关三极管或MOS管来给门电路的输出扩流降阻抗,起到增加驱动能力,同时也保护芯片的作用。电缆长度肯定有影响,越长分布电容和分布电感越大,需要的驱动能力也越大,而且还会使脉冲的波形变坏。

网友C:
短的话没关系的。就想示波器的线一样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轴电缆的阻抗是50欧的吗?电缆那边接的负载阻抗是多少?如果负载阻抗太低( ...

对于负载(或者说输出电流),驱动能力较容易理解。

但是电缆长度导致的分布电容电感, 这要求什么样的驱动能力呢?

这里的驱动能力只的是带容性负载的能力吧?

网友B:
驱动容性负载也需要输出阻抗低,输出电流大,这样才能在信号电平变化时扛住容性负载的充放电电流,使负载两端的电压很快升起来或降下去。但电缆上的分布电感又会阻碍电流的变化,所以负载上的信号波形会因为电流电压不能快速变化而发生恶化。所以,这个接同轴电缆的输出电路具体怎么设计确实取决于你的电缆长度和负载阻抗,但不管怎样,COMS门电路的输出阻抗通常都是几百欧,直接驱动同轴电缆那边的负载肯定会力不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