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_RAM_link.cmd和28335.cmd的区别?

楼主(2016-11-08):
只知道28335_ram_link.cmd是ram调试时使用,28335.cmd是FLASH时使用,但是两者在编写的时候具体有啥区别?求指教

网友A:
打开两个   结合MCU的存储空间手册  就明白了

网友B:
最好是自己搞清楚,一个掉电程序就没了。令一个是掉电程序还在。我只能说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