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Linux编译工具链的时候出现open_missing_mode错误

楼主(2016-11-08):
在函数‘open’中,
    内联自‘collect_execute’于 /work/tools/create_crosstools/crosstool-0.43/build/arm-linux/gcc-3.4.5-glibc-2.3.6/gcc-3.4.5/gcc/collect2.c:1537:20:
/usr/include/x86_64-linux-gnu/bits/fcntl2.h:51:24: 错误: 调用‘__open_missing_mode’,声明有错误属性:open with O_CREAT in second argument needs 3 arguments
make[1]: *** [collect2.o] 错误 1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work/tools/create_crosstools/crosstool-0.43/build/arm-linux/gcc-3.4.5-glibc-2.3.6/build-gcc-core/gcc'
make: *** [all-gcc] 错误 2
在网上也查了 redir_handle = open (redir, O_WRONLY | O_TRUNC | O_CREAT);
O_CREAT后面需要再加参数 ,但是我在collect2.c里加了参数之后,再继续编译,每次都会collect.c里被我加参数的open函数都会被强行还原,然后看到有人说可以通过设置FORTIFY_SOURCE=0来disable对open()的检查,还有禁止FORITY扩展什么的。具体并不知道咋做的。。求大神帮忙

网友A:
用 open (redir, O_WRONLY | O_TRUNC | O_CREAT,0777);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 open (redir, O_WRONLY | O_TRUNC | O_CREAT,0777);

是的,我是这么改的 加了参数,然而并没有用 编译之后还是出错,然后我回去一看collect2.c里的open函数 刚加的参数不见了!应该编译过程中有程序会强行还原吧 就是想知道这的问题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我是这么改的 加了参数,然而并没有用 编译之后还是出错,然后我回去一看collect2.c里的open函数  ...

编译之前make distclean一下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之前make distclean一下了吗

不知道怎么 make distcle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译之前make distclean一下了吗

我是纯小白哇 看韦东山的书 跟着书上说的编译工具链,出现好多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就卡这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纯小白哇 看韦东山的书 跟着书上说的编译工具链,出现好多问题都解决了 现在就卡这呢  ...

。。。

楼主:
算了 不球什么高端的解决办法了 把gcc给降级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