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之间的隔离电感烧坏怎么办?

楼主(2016-11-08):
板子上的串口与电脑串口相连的接口,地线之间有个电感,在整机高温测试(持续通信)的时候偶尔会出现电感严重烧坏的情况。
看起来是板子和电脑的地之间有较大干扰(电流)导致,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需要取消电感吗?

网友A:
焊一个好的上去。

网友B:
是不是台式机没接地,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和市电构成回路了

网友C:
先检查一下硬件连接,这种情况不应该出现啊

网友D:
肯定是地之间存在大电压差啊,检查设备是否漏电。

楼主:
这种问题一年也就出现3、4次,检查了电脑那边220V插头有接大地,设备是24V供电,板上地也接到了机壳。而且其它几个型号的类似产品的电路板该接口也有这个电感,但都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就这个板的这个电感一年烧个那么3、4次。。电脑那边和其它地方也东欧没有被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地之间存在大电压差啊,检查设备是否漏电。

设备这边是24V供电,板子地有接到机壳。电脑那边220v电源头有接地线。
觉得大电流应该是从电脑端串过来的,但电脑板件的设计不应该这么不可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台式机没接地,或者其他原因导致和市电构成回路了

台式机据反馈是接大地了,设备这边板子是24V供电,地也连到机壳了。

我也觉得大电流应该是从电脑流过来的,但奇怪的是就是这个板会一年烧个3、4次,其它型号的板也有类似的电感就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台式机据反馈是接大地了,设备这边板子是24V供电,地也连到机壳了。

我也觉得大电流应该是从电脑流过来 ...

接地是否良好,这个很重要,不是接上线就一定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地是否良好,这个很重要,不是接上线就一定行

那怎样判断接地良好了?
总不能等到烧坏了才知道吧。。

你查下接地电阻的测量,有的接地很不规范,甚至有的根本就没有接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