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板子地与外界地之间的电感被烧毁怎么搞?

楼主(2016-11-08):
板子上的串口与电脑串口相连的接口,地线之间有个电感,在整机高温测试(持续通信)的时候偶尔会出现电感严重烧坏的情况。
看起来是板子和电脑的地之间有较大干扰(电流)导致,这种情况该如何处理?
需要取消电感吗?

网友A:
建议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些是高频开关器件及电容电感一类造成的,和pcb走线也有关系

网友B:
取消吧
没啥大作用
还不如贴个0R电阻

楼主:
这种问题一年也就出现3、4次,用示波器量不现实吧,检查了电脑那边220V插头有接地,设备板上地也接到了机壳。而且其它几个型号的类似产品的电路板该接口也有这个电感,但都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就这个板的这个电感一年烧个那么3、4次。。问题就有点不好说了。。。
我也决定取消了好,但是现在的问题得有个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先用示波器观察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有些是高频开关器件及电容电感一类造成的,和pcb走线也有关系 ...

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我们的板上都有小型直流电机控制的,我们几种型号的板子都控制电机(电机部分电路应该比较成熟,外面卖了n万台,没有出现类似问题),都有这个隔离电感,但就这个型号的板一年烧个3、4块。。。
这个问题都是在产线做老化测试出现的。

网友C:
应该说不应该,先不接电感用表测一下二个GND之间工作时有多大的电位差。

网友D:
该电感烧毁是地电位不等产生的电流所致,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该问题不会出现,需特别注意接入电网的电源必须可靠接大地。至于该电感的作用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应该去掉,但地电位问题必须解决,否则接口依然可能损坏,该电感不过是先坏而已,类似保险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该电感烧毁是地电位不等产生的电流所致,应采取适当措施保证该问题不会出现,需特别注意接入电网的电源必须 ...

应该是地电位的问题,但是可以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呢?现场反馈PC端电源是接大地了的,设备这边信号地也接到了机壳到大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地电位的问题,但是可以采取怎样的保护措施呢?现场反馈PC端电源是接大地了的,设备这边信号地也接 ...

保护措施就是可靠的接大地,而显然,你遇到的情况表明接地回路有问题,好好检查吧。

楼主:
那怎样判断接地良好了?
总不能等到烧坏了才知道吧。。

网友E:
量一下两端的电位差再说,这肯定是一端接地不良造成的。你串个电感就烧你的电感,你串电阻就烧你的电阻,啥也不串,可能就要烧PCB上铜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