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A0505XT-1WR2

楼主(2016-11-09):
A0505XT-1WR2的输出电压会有多大波动,输出电流正常情况多大!

网友A:
您不妨先看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技术手册了解一下噢~稍后我们FAE同事会具体解答回复您。
技术手册链接:http://www.mornsun.cn/uploads/pdf/A_XT-1WR2.pdf

技术手册也没个引脚定义,汗

网友B:
您好!
该产品是非稳压的,因此输出电压会随着负载或者输入电压不不同而不同。具体可以参照我们技术手册的包络曲线。若还有疑问可以电话联系020-38601850-8701

楼主:
A0505XT-1WR2,其中引脚4的功能写着0v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A0505XT-1WR2,其中引脚4的功能写着0v是起什么作用?

基准电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A0505XT-1WR2,其中引脚4的功能写着0v是起什么作用?

就是正负电压的基准电压。

网友D:
电压波动跟你的负载也有关系的。

网友D:
手册是电流是100ma

网友E:
引用 楼主:
A0505XT-1WR2,其中引脚4的功能写着0v是起什么作用?

就是征服电压的0V

网友E:
这个是正负电压的基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手册是电流是100ma

驱动电流还能超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A0505XT-1WR2,其中引脚4的功能写着0v是起什么作用?

你看一下设计电路就知道这个是地了。

网友G:
这个地线引脚吧

网友G:
这个也得看负载、环境之类的条件。

网友H:
引用 楼主:
A0505XT-1WR2,其中引脚4的功能写着0v是起什么作用?

电源的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就是正负电压的基准电压。

地。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手册是电流是100ma

手册里面的驱动电流。

网友H:
引用 网友F:
驱动电流还能超多少?

最好按照标准来。

网友I:
波动应该跟你的电路有关系。

网友I:
输出电流是200ma左右。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输出电流是200ma左右。

参考手册。

网友J:
电源波动很大吗?

网友J:
可以通过滤波消除这些电源波动。

网友K:
波动跟你的使用环境有关系吧。

网友K:
加上滤波电路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L:
波动有多大?

网友L:
这个你要用在哪里?产品波纹根据电路有关系。

网友M:
请问 金升阳这个产品需要加保险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