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关于BLDC HALL启动问题

楼主(2016-11-09):
最近在搞BLDC HALL启动,思路:电机刚开始检测HALL状态,每个状态对应一组MOS管开关。电机启动发现,会出现卡住现象,要用手大力推动一下,电机才会转起来。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解决方案?

网友A:
启动的时候,加大PWM占空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的时候,加大PWM占空比看看

试过了,效果还是很不理想。而且我程序要用在48V 5000W电机上,不敢一开始给很大PWM,容易烧东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过了,效果还是很不理想。而且我程序要用在48V 5000W电机上,不敢一开始给很大PWM,容易烧东西 ...

低速启动需要大力矩启动的,这样转不了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低速启动需要大力矩启动的,这样转不了也正常;

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

网友B:
每次启动的时候把霍尔变量清零再读取,就OK了

网友C:
感觉你是自居电容没充电啊,上电之前充电试试。

网友D(2018-09-05):
你好,能给我一个stm32F103系统带霍尔的方波控制代码吗?6步法即可。非常感谢。QQ:19952332

网友:
你要知道转到的位置,才好给一个启动信号。

网友E:
霍尔位置装的位置不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