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存环境对贴片电阻阻值的影响

楼主(2016-11-09):
求助:我公司在检验贴片电阻时发现有阻值超差的情况(精度为1%),将问题反馈给原厂(知名贴片电阻生产商),原厂回复说,超差的片阻出厂时间已经较长(将近2年),主要是期间的存储环境对电阻产生的影响,导致阻值超差。我们的存储环境肯定在他们厂家规格书要求的环境范围内(温、湿度控制),且和其他规格、品牌的电阻存放在一起。
请论坛里的朋友分析下,库存环境(常温、湿度60%RH左右)对电阻的影响大吗?库存时间长对电阻阻值(以及其他元器件)会有哪些影响?

网友A:
库存时间长只会造成脚位焊点氧化,焊接困难些.测量时接触电阻增大,造成测量误差.焊接后不会有影响.
你可把超差的电阻刮一下再测.试试.

网友B:
按实际生产工艺,焊接到板子上以后再测。

网友C:
低电阻用四线制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