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该电路是如何工作的

楼主:
该元件的引脚及内部构造如图,请教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A(2016-11-09):
ULN2003,达灵顿阵列,就是一堆达灵顿三极管,做驱动用的,上面的电路图就是工作原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ULN2003,达灵顿阵列,就是一堆达灵顿三极管,做驱动用的,上面的电路图就是工作原理了。 ...

请问一下,那个电源加在pin9上后是怎么样供电的?

网友A:
把截图帮你放清晰一点,看清楚Pin9上只接了横着的那个二极管,这个脚是“感性负载的反激电动势”释放脚,而不是“供电”,竖着的那个二极管是虚线,没有跟Pin9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截图帮你放清晰一点,看清楚Pin9上只接了横着的那个二极管,这个脚是“感性负载的反激电动势”释放脚, ...

受教了,我发现看错了外接的才是电源输入端

网友B:
要仔细看文档啊

网友C:
地板正解

网友D:
我是来看解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