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晶振电路,数字电路的主脑

楼主(2016-11-09):
晶振在电路中发挥什么作用,他又是如何在电路中工作的?凯越翔与大家一起探讨。

1、何为晶振电路?
晶振电路就是IT(通讯产品,数控产品,单片机,电脑)主件中,产生(使主控处理器正常工作的)振荡时钟的电路。这种电路的主控原件通常是一个晶体振荡器。

2、晶振电路原理
晶振是晶体振荡器的简称,在电气上它可以等效成一个电容和一个电阻并联再串联一个电容的二端网络,电工学上这个网络有两个谐振点,以频率的高低分其中较低的频率是串联谐振,较高的频率是并联谐振。由于晶体自身的特性致使这两个频率的距离相当的接近,在这个极窄的频率范围内,晶振等效为一个电感,所以只要晶振的两端并联上合适的电容它就会组成并联谐振电路。这个并联谐振电路加到一个负反馈电路中就可以构成正弦波振荡电路,由于晶振等效为电感的频率范围很窄,所以即使其他元件的参数变化很大,这个振荡器的频率也不会有很大的变化。晶振有一个重要的参数,那就是负载电容值,选择与负载电容值相等的并联电容,就可以得到晶振标称的谐振频率。一般的晶振振荡电路都是在一个反相放大器(注意是放大器不是反相器)的两端接入晶振,再有两个电容分别接到晶振的两端,每个电容的另一端再接到地,这两个电容串联的容量值就应该等于负载电容,请注意一般IC的引脚都有等效输入电容,这个不能忽略。一般的晶振的负载电容为15p或12.5p ,如果再考虑元件引脚的等效输入电容,则两个22p的电容构成晶振的振荡电路就是比较好的选择。

3、晶振在电路中的作用
电容大小没有固定值,一般二三十P。晶振是给单片机提供工作信号脉冲的,这个脉冲就是单片机的工作速度,比如 12M晶振。单片机工作速度就是每秒12M,和电脑的 CPU概念一样。当然,单片机的工作频率是有范围的不能太大,一般 24M就不上去了,不然不稳定。接地的话数字电路弄的来乱一点也无所谓,看板子上有没有模拟电路。接地方式也是不固定的,一般串联式接地。从小信号到大信号依次接,然后小信号连到电源处,有变压器就连到变压器旁,数模地分开,分别拉到电源处,不可形成回路。这个是因为晶振与单片机的脚XTAL0和脚XTAL1构成的振荡电路中会产生偕波(也就是不希望存在的其他频率的波),这个波对电路的影响不大,但会降低电路的时钟振荡器的稳定性。为了电路的稳定性起见,ATMEL公司只是建议在晶振的两引脚处接入两个10pf-50pf的瓷片电容接地来削减偕波对电路的稳定性的影响,所以晶振所配的电容在10pf-50pf之间都可以的,没有什么计算公式。但是主流是接入两个33pf的瓷片电容,所以还是随主流。

看来晶振在电路中的作用就相当于发动机,为电路提供动力,直接决定单片机的工作速度。大家如果需要详细了解可以查询凯越翔电子商城,免费给广大用户提供规格书下载,同时也让客户免费拿样流程更为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