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求三相逆变器电流PI控制程序

楼主(2016-11-09):
本人正在研究一种三相逆变器的电流控制方法,想与PI控制进行对比,有没有哪位大神有PI控制的程序,最好是DSP28335的

网友A:
楼主为何不参考一下变频器的线路

网友B:
PI控制,电流控制,和DSP28335有什么关系。你就说跪求代码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为何不参考一下变频器的线路

唉。楼上要代码,你说看硬件。

楼主:
硬件电路比较简单,就是用电流传感器采样三相电流,然后经DSP的AD转换输入DSP里面,在DSP里面根据参考电流和实际电流运算输出六个开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