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反馈回路接二极管

楼主:
这个电路怎么理解,还望高手指点

网友A(2016-11-12):
抢个沙发,这个电路有点奇怪,这在你们产品上用吗

网友B(点评):
电路首先没有输入输出端,其次不知道输入信号?最后两个二极管画一个框。不知何意? 假定5输入,1输出,电路功能莫明其妙。

网友C:
说奇怪,其实一点也不奇怪。
由于二极管的正向压降就是阈值电压,只在信号电压超过一定幅度时才构成反馈。

网友C:
电路左右两根线未注明,一般是左入右出。
正是左邊那顆二极管使得输入信号为正且达到一定幅度时造就强烈负反馈,形成电压跟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电路左右两根线未注明,一般是左入右出。
正是左邊那顆二极管使得输入信号为正且达到一定幅度时造就强烈负 ...

你用原博名再露脸,我松了一口气,很高兴,故回帖。
此电路开始我也觉得单正向的负反馈,可是仿真如图。

网友B:
按照楼主首图,输出悬空,二极管电流极小,输出与-端接连4.7K电阻,就成了一般跟随器。

网友D:
莫非不是一个具有门槛的跟随器吗?

网友D:
但是这样想的话,为什么还要加个电阻在上面?

网友D:
这样子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B(点评):
你我如同猜谜,解铃还需系铃人,等楼主详细提供电路参数释疑。

网友D:
那个电阻有用的,构成了半波,我说呢,5楼是解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个电阻有用的,构成了半波,我说呢,5楼是解释。

      楼主不出声,按照原来假定的输入输出。你有没有考虑到,电路少了Re(即-端接地电阻),
就是说Re无限大,4.7K、二极管的正反向等效电阻与无限大的Re比较,微不足道,视为0R,这样,
电路增益G=1+0R/Re ->1,是不是跟随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出声,按照原来假定的输入输出。你有没有考虑到,电路少了Re(即-端接地电阻),
就是说Re无限 ...

没错的,是跟随器,可以说是特殊的跟随器。跟随器的妙用。

网友E(2019-10-23):
均方根电路吧

网友F:
全检波滤波电路,后接电容滤波,相当于提供一个滞后的比较电压。不伦不类,精通此电路者有什么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