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12位AD PWM 3路 MTB 2K内部基准的单片机6毛贵吗?

楼主(2016-11-09):
  存储器:
MTP 空间:2K*14 位。可经受 1000 次写操作。
SRAM 空间:128 字节。
 8  级深硬件堆栈
 I/O  引脚配置
具有独立方向控制的 11 个 I/O 引脚:PA 口 5 个、PC 口 6
个。
一个只能作输入的 PA3 口。
高灌/拉电流可直接驱动 LED。
PA 端口引脚电平变化中断。
PA、PC 端口独立的可编程弱上拉。
  定时器
Timer0:带 8 位可编程预分频器的 8 位定时器/计数器。
增强型 Timer1:
- 带有预分频器的 16 位定时器/计数器。
- 外部 Timer1 门控(计数使能) 。
- 如果选择了 INTOSC 模式,或者在 LP 模式下可选择使用
OSC1 和 OSC2 作为 Timer1 的振荡器。
 3 3 路 路  10bitPWM  模块
- 3 路 10bit 周期相同、脉宽可调的 PWM 模块
 6  通道 12 位 位 ADC
12 个外部 ADC 输入。
可选择 ADC 启动方式。
ADC 参考电压可用软件选择为内部或外部参考。
当选择内部参考时,可通过配置寄存器选择片内 2V,3V,
4V 或者 VDD 作为参考电压。
  双时钟系统
外部高速时钟:高达 20MHz。
内部高速时钟:16MHz RC(Fcpu 仅支持 16Mhz、8MHz、
4MHz、2MHZ、1MHZ、500KHz、250KHz) 。
内部低速时钟:RC 振荡器 31KHz。
  高性能的 RISCCPU
仅需学习 35 条指令。
除跳转指令外的所有指令都是单周期的。
直接、间接和相对寻址模式。
  特殊特性
- 高精度内部振荡器,出厂时精度校准为+/-1%。
全温全压偏差小于+/-2%
- 可用软件选择的频率范围为 250kHz 到 16MHz。
- 软件可选的 31kHz 内部振荡器。
- 节能的休眠模式。
- 宽工作电压范围(2.2V 到 5.5V) 。
- 工业级温度范围。
- 上电复位(Powe-onReset,POR) 。
- 上电延时定时器(Power-upTimer,PWRT)和振荡器起
振定时器(OscillatorStart-upTimer,OST) 。
- 带软件控制选择的 PED 低电压侦测选择(侦测电压有
1.7V、2.1V、3.8V 可选) 。
- 带片上振荡器(振荡器频率可由软件选择,当预分频比最
大时其标称值为 268 秒) 并且可软件使能的增强型低电流
看门狗定时器(WatchdogTimer,WDT) 。
- 带上拉的主复位,可复用为输入引脚。
- 可编程代码保护。
  低功耗特性
待机电流:
- 电压为 2.2V 时,典型值 500nA。
工作电流:
- 频率为 8MHz、电压为 2.2V 时,典型值为 500uA。
- 频率为 31kHz、电压为 2.2V 时,典型值为 11uA。
看门狗定时器电流:
- 电压为 2.2V 时,典型值为 1uA。
  通过两个引脚( (PA0 ,PA1) )

网友A:
加上1-32倍的PGA,就和LGT的片子相当了;

网友B:
没用过,不知道是否合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