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利用锁相环提取调幅信号的载波的一些疑问 ?

楼主(2016-11-09):
想利用锁相环原理提取调幅信号的载波,载波信号为1MHz,请问大家有哪些集成锁相环芯片可以用 ? 已经尝试了NE564,但是它的VCO输出是TTL电平。有VCO输出是正弦波的吗 ? 或者,大家有经验的做法难道都是VCO输出TTL电平,然后再方波转正弦波 ?

网友A:
放大,整形,变成方波,进4046,

网友B:
对于1MHz的载波信号,恐怕4046的那点频响不够用,而且4046输出的也是方波。你最好自己做个外接的正弦波VCO,只用PLL芯片的鉴相器。

网友C:
TTL电平矩形波,用带通滤波滤一下,就是正弦波。嫌带通麻烦,低通也可以。
你的载波频率使用过程中不变,滤波很容易。

网友C:
74HC4046工作于1MHz,那叫做轻而易举。

楼主:
引用 网友C:
74HC4046工作于1MHz,那叫做轻而易举。

4046系列我都考虑过了。cd4046频率不够,74hc4046频率够是够,但它也只是数字锁相环。我想用的其实就是锁相环的VCO输出以提取载波。但目前考虑尝试下来,基本集成锁相环的VCO输出都是方波。即使是模拟锁相环,他的VCO输出也是方波。

楼主:
引用 网友C:
TTL电平矩形波,用带通滤波滤一下,就是正弦波。嫌带通麻烦,低通也可以。
你的载波频率使用过程中不变,滤 ...

是啊,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去滤波了。1MHz滤波,得用无源滤波器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1MHz的载波信号,恐怕4046的那点频响不够用,而且4046输出的也是方波。你最好自己做个外接的正弦波VCO ...

自己做个VCO,这个没想过呢。不知道麻不麻烦。有查到NE602, 它里面貌似有VCO和鉴相器,但是不清楚它是不是输出正弦波 ?真是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4046系列我都考虑过了。cd4046频率不够,74hc4046频率够是够,但它也只是数字锁相环。我想用的其实就是锁 ...

CD4046也好,74HC4046也好,可不是什么“数字锁相环”。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去滤波了。1MHz滤波,得用无源滤波器吧 ?

这种情况下,无源滤波要比有源滤波简单,而且成本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4046也好,74HC4046也好,可不是什么“数字锁相环”。

我也是被网上介绍搞混了,有说是数字,有说是模拟。但是,它们确实输出都是方波。我也就认他们是数字了。请问,这里的数字与模拟是怎么理解的呢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被网上介绍搞混了,有说是数字,有说是模拟。但是,它们确实输出都是方波。我也就认他们是数字了。 ...

方波未必是数字。讲模拟电路时,通常要提到连续变化的信号,但矩形波未必就是数字信号。
多谐振荡器(弛张振荡器)输出往往是矩形波,但多谐振荡器总是在模拟电路课程里面讲。
我个人的看法:只有信号的某个特征(可以是幅度,可以是频率,也可以是相位)代表数字时,它才是数字信号。这里“代表”的概念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未必是数字。讲模拟电路时,通常要提到连续变化的信号,但矩形波未必就是数字信号。
多谐振荡器(弛张 ...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书上介绍锁相环时,直接都标记或者暗示是正弦信号入,余弦信号出,那么,实际应用时,我们是要做后续波形处理的 ?
怎么理解lock-in demodulator呢 ? 我的想法就是用锁相环来提取载波了。《通信原理》书上介绍的提取载波方法都是平方环法和科斯塔环法,但我理解它们那是因为信号中没有载频分量,书上也有介绍通常都是锁相环提取载波,虽然会有一定的相位差,但可以忽略(和Gain有关)。说这么多,我只是想问啊,英文文献里提的lock-in demodulator,为什么网络上查找信息,根本没人这么做呢 ?反正找不到。一搜全是平方环,科斯塔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方波未必是数字。讲模拟电路时,通常要提到连续变化的信号,但矩形波未必就是数字信号。
多谐振荡器(弛张 ...

网友D:
MAX038,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只不过现在停产了,囤货炒到了80元/片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D:
MAX038,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只不过现在停产了,囤货炒到了80元/片左右,

但是,它具有锁相的作用吗 ? 粗看了下,没看明白他怎么锁相。然后,它确实好贵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但是,它具有锁相的作用吗 ? 粗看了下,没看明白他怎么锁相。然后,它确实好贵啊。 ...

一般人只用它来做波形发生,实在是埋没了它的才华,

其实他里面有鉴相器,可以做PLL,我就用MAX038实现了很有意思的功能,

你把它的鉴相器输出经阻容网络给到频率调节输入,就可以很方便地锁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对于1MHz的载波信号,恐怕4046的那点频响不够用,而且4046输出的也是方波。你最好自己做个外接的正弦波VCO ...

CD4046频率够,不过电源电压要用12V,别用5V。也可用74HC4046。都是方波输出。

为得到正弦波输出,最好还是电容三点式,相位噪声比CD4000、74HC 系列的都好。

折中办法,试试变容二极管、E4148,可以得到正弦波形。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所以书上介绍锁相环时,直接都标记或者暗示是正弦信号入,余弦信号出,那么,实际应 ...

这里用作载波提取的原理是这样的:

其实,只要对已调幅波进行限幅,就可以得到载波。但这样输出的载波有如下缺陷:

1)  调幅度较深时,在调幅负峰时,得到的载波不连续;

2)  由于简单的限幅,会使幅度变化,转移到相位变化,生成的载波相位抖动非常严重。

引入锁相环,用到的是锁相环的低通特性。注意,这里的低通特性,不是针对通常所说的信号幅度变化的快慢,而是相位变化的快慢。

由于锁相环的低通特性,较快的相位变化被抑制,较慢的相位变化被保留。如果环路带宽取足够低,就可以抑制掉大部分的相位变化,保留的相位变化,接近不变。从而实现了抑制相位抖动。

对于由于高调制度造成的载波不连续,依靠的是环路滤波器(压控振荡器之前的低通滤波器,这个低通特性是针对幅度变化的)的电压保持作用实现的,本质还是带宽足够窄,即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足够低。

楼主:
确实,感受到了它的强大。真是谢谢,涨姿势了。我打算先用手里的东西试试,先去做限幅、滤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里用作载波提取的原理是这样的:

其实,只要对已调幅波进行限幅,就可以得到载波。但这样输出的载波有 ...

你讲的我一下子接受不过来啊。
我所依据的理论是: 锁相环一般都用于FM解调,但是当它被用于AM解调时,由于锁相环路的输入电压是调幅波,只有幅度变化,没有相位变化,而锁相环只能跟踪输入信号的相位变化,所以锁相环路的输出端只能得到与载波同频的等幅波。
我以为你解释的是这个问题:为什么输入是AM的情况下,输出得到的会是同频等幅波?你的意思是环路滤波器保持了等幅?但是你前面提到的限幅我是想不明白,是说锁相环里进行了限幅?好像没有吧。

网友F: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讲的我一下子接受不过来啊。
我所依据的理论是: 锁相环一般都用于FM解调,但是当它被用于AM解调时,由 ...

看来你知道锁相环可以解调调频信号,但不知道解调的道理。锁相环解调调频信号原理是这样的:

用于解调调频信号的锁相环,实质是一个宽带环路,具有足够的环路带宽,使压控振荡器输出频率能够跟踪调频信号的频率,也就是说,此时压控振荡器输出的信号,就是输入的调频信号的复制品。

要知道,对压控振荡器本身来说,输出频率是由压控电压决定的,理想的压控振荡器,输出频率正比于压控电压,那么压控电压的变化规律,正好就是输出信号频率的变化规律。所以这个压控电压就是你所要的、解调出来的调制信号。

所以用于调频信号解调的锁相环,输出信号取自压控振荡器的输入(即环路滤波器的输出),而非压控振荡器输出。

至于为什么,环路滤波器的输出就是解调出来的调制信号?又说回来了,因为锁相环的环路带宽足够宽,压控振荡器输出频率能够跟踪输入的调频信号的频率。

网友E:
引用 网友E:
看来你知道锁相环可以解调调频信号,但不知道解调的道理。锁相环解调调频信号原理是这样的:

用于解调调 ...

单一的锁相环,是不能解调调幅信号的,做载波提取是可以的。除非,你再加一个乘法器,使提取到的载波信号与原调幅信号相乘,再低通滤波。

你的说法里有一个不明显的错误理解。因此要强调一下:锁相环中的压控振荡器,输出永远是等幅信号。

用于提取调幅信号载波的锁相环,则是一个窄带环路。环路带宽足够窄,窄到输入信号的相位的变化,大部分被抑制掉,只留下非常非常缓慢的相位变化,此时压控振荡器输出的,就可以认为是没有相位变化的载波了。

要说明一个问题,原调幅信号的幅度变化,并不是被锁相环的滤波特性所消除的,你提取到的载波,可以认为是锁相环“再造”出来的,任何锁相环,不管环路带宽如何,输出永远是等幅波!

如果,你的锁相环采用的门鉴相器,再造出来的载波,与原来的调幅波的载波的相位是有一个固定相位差的,但相位差接近一个常数。这个相位差越恒定,说明你设计的环路特性越好。

如果你选用鉴频鉴相器,再造出来的载波,与原调幅波的载波相位差可以接近于零。

用于调幅信号载波提取的锁相环,它的作用是抑制相位变化,而非幅度变化。因为,调幅波,不管是通过限幅器还是电压比较器,总会有幅度变化向相位变化的转换,载波提取的目标,除了消除幅度变化,还要消除相位变化(动态的相位变化就是频率变化,微积分的关系)。

还有一点要说明,如果调幅波具有很高的调制度,比如接近100%,那么在100%调制的负峰时,调幅波的载波是接近没有的,在这段时间内,你提取不到载波。如果高调制度出现的几率较大,你通过限幅、电压比较器提取到的载波是断续的。引入锁相环,可以消除这种载波断续的情况。因为,即使你的输入信号中没有载波了,但环路滤波器还有输出电压,维持压控振荡器的振荡,只要这种载波缺失的时间足够短,压控振荡器的输出频率就不会变化太大,还可以认为是合格的载波。

网友B:
使用器件时应该给它的参数留够余量,这样才能可靠工作。CD4046的频响上限就1MHz,让它处理1MHz的信号肯定是不可靠的,即使用12V电源能让它工作,长时间如此也是对芯片的一种压榨,会让它折寿。PLL芯片的频响比要处理的信号频率宽得越多,鉴相精度会越高,对整个锁相环的性能是有好处的。74AHC4046频响可以到约10MHz,74VHC4046频响可以到近20MHz,你可以用这两种,但74VHC4046比较贵且难买。4046系列PLL芯片都有三种鉴频器,选择最合适的用好了锁相精度和稳定性都会很不错。要注意4046系列芯片的鉴相器输入信号也需要是方波,直接输入正弦波有可能不响应或鉴相精度很差,环路无法稳定。所以要先放大载波,然后用高速电压比较器整形成方波才能输入PLL芯片。关于外接VCO的做法和好处,已有专家告诉你了,两只三极管和变容二极管搭个简单的考毕兹振荡器就可以,变容二极管的容量选择和谐振线圈的电感量用LC谐振公式来算,1MHz频率的谐振电容宜选150-200pF。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一的锁相环,是不能解调调幅信号的,做载波提取是可以的。除非,你再加一个乘法器,使提取到的载波信号 ...

哇,全被你讲清楚了。之前,没去看压控振荡器的原理,这下梳理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器件时应该给它的参数留够余量,这样才能可靠工作。CD4046的频响上限就1MHz,让它处理1MHz的信号肯定是 ...

谢谢。知道了很多。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使用器件时应该给它的参数留够余量,这样才能可靠工作。CD4046的频响上限就1MHz,让它处理1MHz的信号肯定是 ...

我曾经用CD4046做过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的频率合成器,用12V电源是没问题的,最高工作频率我做过 1521 KHz。

是的,压控振荡器没问题,仅仅是脉冲沿不好,还好,最终要变换成正弦波,对使用没影响。

鉴相器,确实存在脉冲沿斜率造成的鉴相精度问题,但鉴相频率不会用在工作频率上,是经过分频器分频的,我的鉴相频率是9KHz。

这个频率合成器,每天24小时工作,只有周二停机检修。可靠性是没问题的。大概是九几年的事情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曾经用CD4046做过中波调幅广播发射机的频率合成器,用12V电源是没问题的,最高工作频率我做过 1521 KHz ...

您已经说过了,把AM广播频段的信号用分频器分到9kHz,再送给CD4046鉴相,当然没问题,余量大的很。而且通常分频器还可以把正弦波放大整形,变成方波。貌似CD4046的VCO和鉴相器也可以分开供电,所以您的应用场合CD4046是胜任的。但楼主想让它直接处理1MHz的信号,CD4046的鉴相器绝对没法分辨频率这么高的信号的相位差。当然,您也给楼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先分频成低频然后再鉴频,芯片自带的VCO出不了正弦波或频率上不去,自己外接合适的VCO。这样就把PLL芯片的要求降低了,锁相环的性能也保证了。

网友G:
查调福立体声接收IC?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您已经说过了,把AM广播频段的信号用分频器分到9kHz,再送给CD4046鉴相,当然没问题,余量大的很。而且通 ...

是的。

先分频再鉴相,似乎在这个频段很有必要,不然环路增益太高,环路滤波器不太好弄。

另外发现,集成 RC 振荡器的相位噪声比电容三点式差远了,需要非常宽的环路带宽去抵消VCO本身的相位噪声,太宽的环路带宽,又不利于抑制输入信号的相位噪声,这个矛盾不好解决。

要求稍高,我还是迷信电容三点式的,可供调节的因素较多。

MC145151-2,这个集成电路挺好用的,里面有失锁指示、鉴相器(门电路、鉴频鉴相)、两套分频器(参考信号、VCO振荡信号),分频比可选、可调。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

先分频再鉴相,似乎在这个频段很有必要,不然环路增益太高,环路滤波器不太好弄。

PLL的相位噪声和VCO产生的信号频普纯净度有很大关系,VCO产生的信号频普越纯,高次谐波越少,PLL的相位噪声越低。考皮兹振荡器输出的正弦波失真小是出了名的,频谱很纯净,自然可以保证PLL的相位噪声低。其实有LC谐振回路的VCO由于有选频环节,频谱都不会差到那去。而芯片内集成的纯固态VCO由于没有Q值足够的选频回路,频谱纯净度无法保证,做出来的PLL自然相位噪声要比有LC谐振回路的VCO差一大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的。

先分频再鉴相,似乎在这个频段很有必要,不然环路增益太高,环路滤波器不太好弄。

再请教下,我的NE564振荡输出如下图的蓝色曲线。这个波形正常吗?因为它不是方波,我没有见过锁相环的VCO输出,所以很不确定。这个波形能直接滤波成正弦波吗 ?如果要处理的话,该怎么处理呢 ? 试过用二极管限幅,但是限幅后波形不平。也试过使用运放LF356放大后限幅,可是放大的电压上限就是5V,图中Vmax已经有5V了,而且,放大的波形,相位会漂(因为上升沿变得很缓)。不知道该怎么处理啊 ? 还是换其他锁相环试试能不能得到很好的方波 ?

网友E:
引用 网友B:
PLL的相位噪声和VCO产生的信号频普纯净度有很大关系,VCO产生的信号频普越纯,高次谐波越少,PLL的相位噪 ...

同意!

集成VCO。多数给予恒流源,热噪声作用于恒流源,直接转换为相位噪声,很要命!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我的NE564振荡输出如下图的蓝色曲线。这个波形正常吗?因为它不是方波,我没有见过锁相环的VCO ...

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

对于PLL,你不必过分介意波形的形状,只要鉴相器的两个输入信号的频率一致,基本可以认为处于锁定状态。

如果没有频谱分析仪,你可以用示波器观察环路滤波器的输出电压,输出直流电压越稳定、上面叠加的交流信号幅度越小,说明PLL输出的频率也越稳定。

只要频率正确,任何形状的波形都可以通过滤波得到正弦波。

滤波电路,可以采用LC谐振电路。如果要求稳定性更高,可以试试晶体滤波器,反正你的工作频率是固定的,1MHZ的晶体又很容易买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应该是正常的。

对于PLL,你不必过分介意波形的形状,只要鉴相器的两个输入信号的频率一致,基 ...

哦哦。谢谢。你说的滤波方案都是LC无源滤波吧。我现在正在准备做一个有源滤波的试试呢。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哦。谢谢。你说的滤波方案都是LC无源滤波吧。我现在正在准备做一个有源滤波的试试呢。 ...

无源有源都可以。如果用晶体滤波,建议用有源的,避免让晶体承受过大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下,我的NE564振荡输出如下图的蓝色曲线。这个波形正常吗?因为它不是方波,我没有见过锁相环的VCO ...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NE564的VCO部分有一只引脚在标准应用参考图上是接一只固定电阻,阻值约4.7~5.1k,一般可以把这个电阻换成5k的电位器,然后就可以通过调节这个电位器调整VCO输出的波形和幅度了。似乎幅度调小一点,波形就会变好一点。太久没用,记得可能不准确,还请你仔细查看NE564的datasheet。

网友E(2019-01-27):
引用 网友B: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NE564的VCO部分有一只引脚在标准应用参考图上是接一只固定电阻,阻值约4.7~5.1k,一般 ...

如果VCO后面用分频器。为了追求波形好看把幅度减小,往往不是好事。幅度小,分频器的相位抖动就越厉害,同样会造成相位噪声。

我认为,锁相环的追求,就是快速入锁、低相位噪声、低失锁概率,甚至有时候还要低稳态相差。

至于波形形状,是谐波造成的,完全可以通过谐波滤波器改善。还有不少场合,就要求输出方波。

网友A:
用锁相环解调AM,就是相干检波。滤波即得调制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