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开发板nuc972为什么用nand烧录之后数据掉电丢失呢

楼主(2016-11-09):
进入系统之后,配置的一切还有拷贝进去的东西只要一重新上电就会丢失,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烧写的地址有问题?有没有烧写成功?

网友B:
如果确认烧录地址没有问题,可能是程序里有上电清除你存储配置那段空间的指令。

网友C:
程序里面有没有初始化NAND的代码,如果有,看看是不是执行了清楚指令或格式化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的地址有问题?有没有烧写成功?

根据新唐开发板资料提供的地址烧写的,显示是成功了启动,启动显示如下:
Virtual kernel memory layout:
    vector  : 0xffff0000 - 0xffff1000   (   4 kB)
    fixmap  : 0xfff00000 - 0xfffe0000   ( 896 kB)
    vmalloc : 0xc4800000 - 0xff000000   ( 936 MB)
    lowmem  : 0xc0000000 - 0xc4000000   (  64 MB)
    modules : 0xbf000000 - 0xc0000000   (  16 MB)
      .text : 0xc0008000 - 0xc0361efc   (3432 kB)
      .init : 0xc0362000 - 0xc09d0e1c   (6588 kB)
      .data : 0xc09d2000 - 0xc0a02a80   ( 195 kB)
       .bss : 0xc0a02a80 - 0xc0a32a00   ( 192 kB)
SLUB: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561
sched_clock: 32 bits at 100 Hz, resolution 10000000ns, wraps every 4294967286ms
Console: colour dummy device 80x30
console [ttyS0] enabled
Calibrating delay loop... 148.88 BogoMIPS (lpj=74444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devices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freezer
Initializing cgroup subsys perf_event
CPU: Testing write buffer coherency: ok
Setting up static identity map for 0xc02b09d8 - 0xc02b0a14
devtmpfs: initialized
pinctrl core: initialized pinctrl subsystem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DMA: preallocated 256 KiB pool for atomic coherent allocations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nuc970-timer1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1, 2048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512 bind 51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NetWinder Floating Point Emulator V0.97 (double precision)
ROMFS MTD (C) 2007 Red Hat, Inc.
msgmni has been set to 106
Block layer SCSI generic (bsg) driver version 0.4 loaded (major 254)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io scheduler cfq registered (default)
nuc970-uart.0: ttyS0 at I/O 0x0 (irq = 36) is a NUC970
brd: module loaded
libphy: nuc970_rmii0: probed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nuc970-ehci nuc970-ehci: Nuvoton NUC970 EHCI Host Controller
nuc970-ehci nuc970-e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nuc970-ehci nuc970-ehci: irq 23, io mem 0xb0005000
nuc970-ehci nuc970-ehci: USB 2.0 started, EHCI 0.95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2 ports detected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nuc970-ohci nuc970-ohci: Nuvoton NUC970 OHCI Host Controller
nuc970-ohci nuc970-ohci: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nuc970-ohci nuc970-ohci: irq 24, io mem 0xb00070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2 ports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storage
sdhci: Secure Digital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driver
sdhci: Copyright(c) Pierre Ossman
sdhci-pltfm: SDHCI platform and OF driver helper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6584K (c0362000 - c09d0000)

BusyBox v1.22.1 (2016-02-03 14:11:04 CST) built-in shell (ash)
Enter 'help' for a list of built-in commands.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里面有没有初始化NAND的代码,如果有,看看是不是执行了清楚指令或格式化指令 ...

没有吧,在那个文件里面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烧录地址没有问题,可能是程序里有上电清除你存储配置那段空间的指令。 ...

在哪里可以查看有没有上电清除的命令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哪里可以查看有没有上电清除的命令呢?

说的是你自己的代码,有没有初始化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的是你自己的代码,有没有初始化的部分

没有

网友D:
没玩过这个,弄出来原因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玩过这个,弄出来原因没?

没有,不知道什么原因,系统挂载也会丢失,可能新唐的板子就这么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