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寻找1.2V供电的单片机

楼主(2016-11-09):
前两天在客户那里看到一款用在计数器上面的芯片1.2V供电是个绑定芯片看不出型号。

网友A:
一般是4位机,而且是专用芯片。

网友B:
中颖的4位机,电压范围是1.2V~1.7V,有兴趣可以联系我!

网友C:
都说了是绑定芯片,当然看不出型号啊。

大都是台湾产的

网友D:
msp430有0.9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