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972开发板加载WIFI驱动时出错

楼主(2016-11-09):
谁知道这个./wpa_supplicant: can't resolve symbol '__ctype_b_loc'提示这么解决?有谁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是不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网友B:
__ctype_b_loc
这个东西没法解析,就是找不到声明的地方,是不是有什么头文件没有包含进来

网友B:
字符处理函数ctype.h和wctype.h
你无法解析的应该是第一个里面的内容。
你看看你系统有没有这个头文件。

网友C:
Build->Clean Project
试试,西安清理一下工程,重新变异

网友D:
是第一次还是之前好好的?清理下工程再重新编译,然后看看那个头文件里面包含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符处理函数ctype.h和wctype.h
你无法解析的应该是第一个里面的内容。
你看看你系统有没有这个头文件。

有使用这个工具wireless_tools,编译这个工具时已经去掉了ctype.h头文件了,但是加载驱动时还是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第一次还是之前好好的?清理下工程再重新编译,然后看看那个头文件里面包含了没。 ...

第一次就有问题,重新编译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是不是软件安装有问题?

没有安装什么软件,只是在新唐的开发板上加载驱动时提示的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使用这个工具wireless_tools,编译这个工具时已经去掉了ctype.h头文件了,但是加载驱动时还是有这个问 ...

我看他说的是缺少了这个头文件引起的,你去掉了,肯定编译不通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看他说的是缺少了这个头文件引起的,你去掉了,肯定编译不通过了。。 ...

我加上他也出这样的错误,我查百度上面说要去掉这个头文件,所以才去掉的,然后效果还是一样

网友D:
这搞不懂了,没遇到这种事情,遇到了,我也不会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重新制作了一下rootfs文件,重新烧写挂载之后没有问题了,不过wireless_tools工具还是需要编译的。

网友F(2020-04-26):
非常赞的方法

网友:
经验不错,看来跟rootfs文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