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单片机在屏上把一张bmp图片显示出来

楼主(2016-11-09):
1:51单片机串口驱动屏,屏带驱动,没有SRAM,可行不?
2:bmp图片是不是要转换为yuv格式?
谢谢大侠,点拨一个.

网友A:
直接好用电脑软件转成16位色的BMP,存在SD卡或FLASH中,然后读出来直接写屏就OK,超级简单

网友B:
找个SPI接口的TFT显示屏即可,1.7”, 2.8“很多

楼主:
关键是bmp文件转成什么数据格式,51哪有什么,sd卡.就是个存程序的flash,只能把图片搞成数值放程序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好用电脑软件转成16位色的BMP,存在SD卡或FLASH中,然后读出来直接写屏就OK,超级简单 ...

没有sd卡,没外挂flash.问的是bmp文件转换成什么格式,放在c程序里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sd卡,没外挂flash.问的是bmp文件转换成什么格式,放在c程序里面.

那就用bin2c转成数组就可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用bin2c转成数组就可以了啊。

高手说话一步到位吧,跳耀性太大,bmp图片用什么工具转换为bin?

网友C:
一张320x240的未压缩彩色图片大约1.5M 左右,不外挂FLASH等,单片机的64K rom 哪里够放?

网友D:
转成一个数组,类似字模软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手说话一步到位吧,跳耀性太大,bmp图片用什么工具转换为bin?

晕啊,我说的就是一步到位的啊,说的就是用Bin2C.exe来转换成C语言的数组了。

bmp图可以认为就是Bin的。

网友E:
自己编写个PC程序,将bmp转成C语言的数组,然后显示.
我用M3驱动i80总线的液晶屏时就是这样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