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R8T6不能烧录,紧急求助!!!!!!!!!

楼主(2016-11-09):
我自己按照官方提供原理图画的板子,一片焊上了所有器件,一片是最小系统(只有电源,晶振,RTST,SWCLK,SWDIO),全系统的曾经调试了一天,下载过几十次,后来就下载不了,问过GD官方技术支持,将BOOT0接高,下载过2、3次。后来(BT0接地)就一直显示“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接高后能与JLINK通讯,但还是不能下载,显示“Cannot setup Breakpoint at Address**JLink Warning: Could not read memory location 0x20000000 when trying to set soft RAM BP
Cannot setup Breakpoint at Address
Erase Failed!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Cortex-M3"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8:27:38”

最小系统板也一样,能连接,不能下载(BOT0接地):
“* JLink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 JLink Info: Found Cortex-M3 r2p1, Little endian.
* JLink Info: FPUnit: 6 code (BP) slots and 2 literal slots
ROMTableAddr = 0xE00FF003
Error: Flash Download failed  -  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Flash Load finished at 18:32:40

我已经搞了2、3天了,都快要崩溃了,求各路大侠积极救助
谢谢!!谢谢!!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SWCK,SWDIO是独立的,没有被占用

网友A:
复位电路能正常复位吗,把你的电路图发来看看吧

楼主:
硬复位都不能了,之前每次下载完都要硬复位才能工作的
电路图是按官方的原理图画板,没有自己做原理图,就用了3个串口,4个按键,5个LED,4个输入,4个输出,4个AD

网友B:
这样的问题主要还是硬件连接的问题的啦

网友C:
我自己的GD板子只接三根线SWCLK, SWDIO, GND
板子另外供电, BOOT0直接拉地

多用几个下载器试试, STLINK不怎么稳定, JLINK, ULINK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