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烧录efuse时提示线缆不兼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6-11-09):
我在使用ZYNQ烧录其efuse的时候,提示下载线缆不兼容,这个是什么原因,是必须使用原厂线缆吗?还是什么情况。

网友A:
efuse烧写后,还能再次写入程序不?

网友A:
我说的是比如存在qspi里面的那个代码

网友B:
要用Platform Cable USB ii

楼主(2017-01-16):
引用 网友B:
要用Platform Cable USB ii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efuse烧写后,还能再次写入程序不?

不能

网友A:
我说的是存在qflash里面的程序,不是efuse再次写入哈。qspi里面的程序也没法再次写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