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程序老是报错

楼主(2016-11-09):
下面这段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总是报错,大家给看看:
#include <msp430f4250.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math.h>
#include "display.h"
typedef struct
{float setpoint;//设定目标
float presentpoint;//当前温度
float last_error;//e[-1]

float prev_error;//e[-2]
float Iout;//积分输出
float Pout;//比例输出
float Dout;//微分输出
int OUT;//总的输出
float Ek;//误差偏差
float SEk;//误差累计
float DeltEk;//连续两次偏差的偏差
int PWMcycle;//PWM的最大的控制频率

}PIDtypedef;

int pid_calc(volatile unsigned int f)
{
volatile unsigned int f1=0;
float  Kp =  300; //比例常数

float  Ki =  0.1; //积分时间常数

float  Kd =  150;  //微分时间常数
int out=0;
int a;
PID.setpoint=15;
PID.PWMcycle=511;
PID.presentpoint=0;
PID.last_error=0;
PID.prev_error=0;
PID.Iout=0;
PID.Pout=0;
PID.Dout=0;
PID.OUT=0;
PID.Ek=0;
PID.SEk=0;
PID.DeltEk=0;
f1=f;
PID.presentpoint=display1(f1);
PID.EK=PID.setpoint-PID.presentpoint;//得到当前的偏差值
PID.Pout=PID.Ek*Kp;//比例输出

PID.SEk+=PID.Ek;
PID.prev_error=PID.last_error;
PID.last_error=PID.Ek,
PID.DeltEk=PID.last_error-PID.prev_error;

PID.Iout=Ki*PID.SEk;
PID.Dout=Kd*PID.DeltEk;

out=PID.Iout+PID.Pout+PID.Dout;
if(out>=PID.PWMcycle)
   PID.OUT=511;
else if(out<=0)
   PID.OUT=0;
else
   PID.OUT=out;
a=PID.OUT;
return (a);
}

网友A:
PID未定义,把结构体定义的PIDtypedef改成PID行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D未定义,把结构体定义的PIDtypedef改成PID行不行啊?

不行呢

网友B:
请问PID定义在哪

网友C:
在pid_calc上面加一句"PIDtypedef PID;"

网友D:
提示信息很明白哦

网友E:
没有定义PID 定义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楼主的结构体定义有问题,搞错了

网友F:
struct stuff{
        char job[20];
        int age;
        float height;
};

网友F:
应该这么定义,后面再来个定义PID神马的。。或者定义时候直接定义
//直接带变量名Huqinwei
struct stuff{
        char job[20];
        int age;
        float height;
}Huqinwei;

网友G(2024-03-08):
改下定义

网友H:
扒一个别人ok的PID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