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9DMA乒乓缓冲从音频读入并播放。中断无法进入,无声音

楼主(2016-11-09):
现正在用TI 5509用DMA乒乓缓冲的方式从音频口读入数据并播放数据。程序中可能有小错误。以至于无声音。并且调试时中断无法进入。还请各位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不胜感激,谢谢~~~~
#include <csl.h>
#include <csl_i2c.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csl_pll.h>
#include <csl_mcbsp.h>
#include <csl_dma.h>
#include <csl_irq.h>

//---------Global constants---------
#define N       128

#define CODEC_ADDR 0x1A     //AIC23在I2C总线上的从地址0011010
#pragma DATA_SECTION(aic23data,"dmaMem")
int aic23data ;
int pingrcv[N], pongrcv[N], pingxmt[N], pongxmt[N],Leftchannel_Buffer[N],Rightchannel_Buffer[N];
int xfreebuf,rfreebuf,xpongbuf,rpongbuf,xpingbuf,rpingbuf;
int xmtEventId,rcvEventId;
Uint16 i,temp;
Uint16 i2c_status;
I2C_Config testI2C;
MCBSP_Handle hMcbsp;
DMA_Handle hDmaRcv, hDmaXmt;
int RecvComplete;
Uint16 dmaXmtIsr_count=0;            //计数进入传送中断的次数
Uint16 dmaRcvIsr_count=0;            //计数进入接收中断的次数
Uint16 sin=0;                        //计数进入signal函数的次数

interrupt void dmaXmtIsr(void);
interrupt void dmaRcvIsr(void);
extern void VECSTART(void);

/*锁相环的设置*/
PLL_Config  myConfig      = {
  0,    //IAI: the PLL locks using the same process that was underway
                //before the idle mode was entered
  1,    //IOB: If the PLL indicates a break in the phase lock,
                //it switches to its bypass mode and restarts the PLL phase-locking
                //sequence
  24,    //PLL multiply value; multiply 24 times
  1             //Divide by 2 PLL divide value; it can be either PLL divide value
                //(when PLL is enabled), or Bypass-mode divide value
                //(PLL in bypass mode, if PLL multiply value is set to 1)
};

/*******************************************************************************************/
/**********************************MCBSP设置************************************************/

MCBSP_Config Mcbsptest;
/*McBSP set,we use mcbsp1 to send and recieve the data between DSP and AIC23*/
MCBSP_Config Mcbsp1Config= {

  MCBSP_SPCR1_RMK(

   // MCBSP_SPCR1_DLB_OFF,                   /* DLB    = 0,禁止自闭环方式 */
        MCBSP_SPCR1_DLB_ON,                    /* DLB    = 1 */
    //MCBSP_SPCR1_RJUST_LZF,                 /* RJUST  = 2 left justify the data and zero fill LSBS */
    MCBSP_SPCR1_RJUST_RZF,                 /* RJUST  = 0 */
    MCBSP_SPCR1_CLKSTP_DISABLE,            /* CLKSTP = 0 Clock stop mode disable */
    //MCBSP_SPCR1_DXENA_ON,                  /* DXENA  = 1 DX delay enabler on */
    MCBSP_SPCR1_DXENA_NA,                  /* DXENA  = 0 */
    MCBSP_SPCR1_ABIS_DISABLE,              /* ABIS   = 0 reserved always write 0*/
    MCBSP_SPCR1_RINTM_RRDY,                /* RINTM  = 0 sends a receive INT request to CPU when the RRDY bit
                                            change from 0 to 1, indicating that receive data is ready to be read*/

    0,                                     /* RSYNCER = 0 receive frame-sync error bit, no error*/

    MCBSP_SPCR1_RRST_DISABLE               /* RRST   = 0 reset the receiver*/

       ),

    MCBSP_SPCR2_RMK(

    MCBSP_SPCR2_FREE_NO,                   /* FREE   = 0 free run bit, The McBSP transmit and receive clocks are affected as determined by the SOFT bit*/
    MCBSP_SPCR2_SOFT_NO,                   /* SOFT   = 0 Soft stop bit, Hard stop*/
    MCBSP_SPCR2_FRST_FSG,                  /* FRST   = 0 Frame-sync logic reset bit*/
    MCBSP_SPCR2_GRST_CLKG,                 /* GRST   = 0 Sample rate generator reset bit */
    MCBSP_SPCR2_XINTM_XRDY,                /* XINTM  = 0 transmit interrupt mode bits XRDY bit changes from 0 to1 */
    0,                                     /* XSYNCERR = N/A transmit frame-sync error bit, no error*/
    MCBSP_SPCR2_XRST_DISABLE               /* XRST   = 0 transmit ready bit, not ready*/

       //注意:开始一定要设置为disable,否则不能设置它的寄存器,全部为默认值,导致不能正常接收,
       //在程序调用C库函数mcbspstart时会在设为1,McBSP便退出reset状态开始工作

   ),

    /*单数据相,接受数据长度为16位,每相2个数据*/

  MCBSP_RCR1_RMK(

    //MCBSP_RCR1_RFRLEN1_OF(1),               /* RFRLEN1 = 1 Receive frame length 1 bits(1 to 128 words),Frame length=(RFRLEN1+1)words*/
    MCBSP_RCR1_RFRLEN1_OF(0),                /* RFRLEN1 = 0 */
    MCBSP_RCR1_RWDLEN1_16BIT               /* RWDLEN1 = 2 Receive word length 1 bits, 16bit*/

  ),

MCBSP_RCR2_RMK(

    MCBSP_RCR2_RPHASE_SINGLE,              /* RPHASE  = 0 Receive phase number bit, single-phase frame*/
    MCBSP_RCR2_RFRLEN2_OF(0),              /* RFRLEN2 = 0 */
    MCBSP_RCR2_RWDLEN2_8BIT,               /* RWDLEN2 = 0 */
    MCBSP_RCR2_RCOMPAND_MSB,               /* RCOMPAND = 0 receive companding mode bits, 0, no companding,MSB received first*/
    MCBSP_RCR2_RFIG_YES,                   /* RFIG    = 0 Receive frame-sync ignore bit, 1, frame-sync detect */
    //MCBSP_RCR2_RDATDLY_1BIT                /* RDATDLY = 1 Receive data delay bits, 1-bit data delay*/
    MCBSP_RCR2_RDATDLY_0BIT                /* RDATDLY = 0 */

    ),

   MCBSP_XCR1_RMK(

    //MCBSP_XCR1_XFRLEN1_OF(1),              /* XFRLEN1 = 1 Transmit frame length 1(1 to 128 words),Frame length=(XFRLEN1+1)words */
        MCBSP_XCR1_XFRLEN1_OF(0),              /* XFRLEN1 = 0 */
    MCBSP_XCR1_XWDLEN1_16BIT               /* XWDLEN1 = 2 Transmit word length 1.16bit*/
   ),

MCBSP_XCR2_RMK(

    MCBSP_XCR2_XPHASE_SINGLE,              /* XPHASE  = 0 Transmit phase number bit, single-phase frame*/
    MCBSP_XCR2_XFRLEN2_OF(0),              /* XFRLEN2 = 0 */
    MCBSP_XCR2_XWDLEN2_8BIT,               /* XWDLEN2 = 0 */
    MCBSP_XCR2_XCOMPAND_MSB,               /* XCOMPAND = 0 Transmit companding mode bits, 0, no companding,MSB received first*/
    MCBSP_XCR2_XFIG_YES,                   /* XFIG    = 0 Transmit frame-sync ignore bit, 1, frame-sync detect */
    //MCBSP_XCR2_XDATDLY_1BIT                /* XDATDLY = 1 Transmit data delay bits, 1-bit data delay*/
    MCBSP_XCR2_XDATDLY_0BIT                /* XDATDLY = 0 */

  ),

//MCBSP_SRGR1_DEFAULT,                      /*(0x0001u)FWID=0,CLKGDV=1 */
MCBSP_SRGR1_RMK(
   MCBSP_SRGR1_FWID_OF(1),                /* FWID    = 1 */
   MCBSP_SRGR1_CLKGDV_OF(1)               /* CLKGDV  = 1 */
),
//MCBSP_SRGR2_DEFAULT,                      /*(0x2000u)CLKSM=1,Sample rate generator input clock mode bit */
MCBSP_SRGR2_RMK(
    MCBSP_SRGR2_GSYNC_FREE,                /* FREE    = 0 */
    MCBSP_SRGR2_CLKSP_RISING,              /* CLKSP   = 0 */
    MCBSP_SRGR2_CLKSM_INTERNAL,            /* CLKSM   = 1 */
    MCBSP_SRGR2_FSGM_DXR2XSR,              /* FSGM    = 0 */
    MCBSP_SRGR2_FPER_OF(15)                /* FPER    = 0 */
),
MCBSP_MCR1_DEFAULT,
MCBSP_MCR2_DEFAULT,

MCBSP_PCR_RMK(

   MCBSP_PCR_IDLEEN_RESET,                 /* IDLEEN   = 0 The McBSP remains active when the PERIPH domain is idled */
   MCBSP_PCR_XIOEN_SP,                     /* XIOEN    = 0 Transmit I/O enable bit, CLKX,FSX,DX,CLKS pins are serial port pins*/
   MCBSP_PCR_RIOEN_SP,                     /* RIOEN    = 0 Receive I/O enable bit, CLKR,FSR,DR,CLKS pins are serial port pins*/
   //MCBSP_PCR_FSXM_EXTERNAL,                /* FSXM     = 0 Transmit frame-sync mode bit,0:transmit fram-sync is supplied by an external source via the FSX pin*/
   MCBSP_PCR_FSXM_INTERNAL,                /* FSXM     = 1   */
   MCBSP_PCR_FSRM_EXTERNAL,                /* FSRM     = 0 Receive frame-sync mode bit,0:transmit fram-sync is supplied by an external source via the FSR pin*/

   0,                                      /* DXSTAT = N/A   */

   //MCBSP_PCR_CLKXM_INPUT,                  /* CLKXM    = 0 Transmit clock mode bit*/
   MCBSP_PCR_CLKXM_OUTPUT,                 /* CLKXM    = 1   */
   MCBSP_PCR_CLKRM_INPUT,                  /* CLKRM    = 0 Receive clock mode bit*/
   MCBSP_PCR_SCLKME_NO,                    /* SCLKME   = 0 Sample rate generator input clock mode bit,used with CLKSM to select the input clock*/
   MCBSP_PCR_FSXP_ACTIVEHIGH,              /* FSXP     = 0 Transmit frame-sync polarity bit, 0,transmit frame-sync pulses are active high*/
   MCBSP_PCR_FSRP_ACTIVEHIGH,              /* FSRP     = 1 Receive frame-sync polarity bit, 0,receive frame-sync pulses are active high*/
   //MCBSP_PCR_CLKXP_FALLING,                /* CLKXP    = 1 Transmit clock polarity bit,1,transmit data is driven on the rising edge of CLKX */
   MCBSP_PCR_CLKXP_RISING,                 /* CLKXP    = 0   */
   //MCBSP_PCR_CLKRP_RISING                  /* CLKRP    = 1 Receive clock polarity bit*/
   MCBSP_PCR_CLKRP_FALLING                 /* CLKRP    = 0   */
),

MCBSP_RCERA_DEFAULT,
MCBSP_RCERB_DEFAULT,
MCBSP_RCERC_DEFAULT,
MCBSP_RCERD_DEFAULT,
MCBSP_RCERE_DEFAULT,
MCBSP_RCERF_DEFAULT,
MCBSP_RCERG_DEFAULT,
MCBSP_RCERH_DEFAULT,
MCBSP_XCERA_DEFAULT,
MCBSP_XCERB_DEFAULT,
MCBSP_XCERC_DEFAULT,
MCBSP_XCERD_DEFAULT,
MCBSP_XCERE_DEFAULT,
MCBSP_XCERF_DEFAULT,
MCBSP_XCERG_DEFAULT,
MCBSP_XCERH_DEFAULT

};

楼主:
  1. /*******************************************************************************************/
  2. /************************************DMA设置************************************************/

/* Create DMA Receive Side Configuration */

DMA_Config  dmaRcvConfig = {

  DMA_DMACSDP_RMK(

    DMA_DMACSDP_DSTBEN_NOBURST,    //Destination burst :-不使用突发
    DMA_DMACSDP_DSTPACK_OFF,       //Destination packing :-目标口禁止打包
    DMA_DMACSDP_DST_DARAM,         //Destination selection :-接收的目标口是DARAM
    DMA_DMACSDP_SRCBEN_NOBURST,    //Source burst :-源突发禁止
    DMA_DMACSDP_SRCPACK_OFF,       //Source packing :-源口禁止打包
    DMA_DMACSDP_SRC_PERIPH,        //Source selection :-外设mcbsp
    DMA_DMACSDP_DATATYPE_16BIT     //Data type :-设置数据类型16bit字长

  ),                                /* DMACSDP 源与目标参数寄存器 */

  DMA_DMACCR_RMK(

    DMA_DMACCR_DSTAMODE_POSTINC,    //Destination address mode :-自动执行后增量(由于本程序中数据类型是16bit,所以+2)
    DMA_DMACCR_SRCAMODE_CONST,      //Source address mode :-源地址为恒定地址
    DMA_DMACCR_ENDPROG_ON,          //End of programmation bit :-

    //DMA_DMACCR_REPEAT_ON,           //Repeat condition :-不管编程配置结束位,结束传输自动初始化开始

    DMA_DMACCR_REPEAT_OFF,
    DMA_DMACCR_AUTOINIT_ON,         //Auto initialization bit :-
        //DMA_DMACCR_AUTOINIT_OFF,
    DMA_DMACCR_EN_STOP,             //Channel enable :-设置时先关闭通道
    DMA_DMACCR_PRIO_LOW,            //Channel priority :-设置为低优先级
    DMA_DMACCR_FS_ELEMENT,          //Frame/Element Sync :-单元事件同步
        //DMA_DMACCR_FS_DISABLE,
    DMA_DMACCR_SYNC_REVT1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McBSP1 Receive Event(REVT1)

  ),                                       /* DMACCR 通道控制寄存器  */

  DMA_DMACICR_RMK(

    DMA_DMACICR_BLOCKIE_ON,       //Whole block interrupt enable :-块传输完成后中断使能
    //DMA_DMACICR_BLOCKIE_OFF,
    DMA_DMACICR_LASTIE_OFF,       //Last frame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FRAMEIE_OFF,      //Whole frame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FRAMEIE_ON,
    DMA_DMACICR_FIRSTHALFIE_OFF,  //Half frame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DROPIE_OFF,       //Sync. event drop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TIMEOUTIE_OFF     //Time out interrupt enable :-

  ),                                       /* DMACICR 中断控制寄存器 */

    (DMA_AdrPtr)(MCBSP_ADDR(DRR11)),       /* DMACSSAL 源地址低位 */
    0,                                     /* DMACSSAU 源地址高位*/
    (DMA_AdrPtr)&pingrcv,                  /* DMACDSAL 目的地址低位*/
    0,                                     /* DMACDSAU 目的地址高位*/
    2,                                     /* DMACEN   1 帧内数据长度 16*2 两个数据一个帧*/
    N/2,                                   /* DMACFN  帧数大小 */
    0,                                     /* DMACFI  */
    0                                      /* DMACEI  */

  };

/* Create DMA Transmit Side Configuration */

DMA_Config  dmaXmtConfig = {

  DMA_DMACSDP_RMK(

    DMA_DMACSDP_DSTBEN_NOBURST,    //Destination burst :-不使用突发
    DMA_DMACSDP_DSTPACK_OFF,       //Destination packing :-目标口禁止打包
    DMA_DMACSDP_DST_PERIPH,        //Destination selection :-接收的目标口是外设mcbsp
    DMA_DMACSDP_SRCBEN_NOBURST,    //Source burst :-源突发禁止
    DMA_DMACSDP_SRCPACK_OFF,       //Source packing :-源口禁止打包
    DMA_DMACSDP_SRC_DARAM,         //Source selection :源口为DARAM
    DMA_DMACSDP_DATATYPE_16BIT     //Data type :-设置数据类型16bit字长

  ),                                       /* DMACSDP  源与目标参数寄存器 */

  DMA_DMACCR_RMK(

    DMA_DMACCR_DSTAMODE_CONST,    //Destination address mode :-目标口地址为恒定地址
    DMA_DMACCR_SRCAMODE_POSTINC,  //Source address mode :-自动执行后增量(由于本程序中数据类型是16bit,所以+2)
    DMA_DMACCR_ENDPROG_ON,        //End of programmation bit :-

    //DMA_DMACCR_REPEAT_ON,         //Repeat condition :-不管编程配置结束位,结束传输自动初始化开始

    DMA_DMACCR_REPEAT_OFF,
    DMA_DMACCR_AUTOINIT_ON,       //Auto initialization bit :-
    //DMA_DMACCR_AUTOINIT_OFF,
    DMA_DMACCR_EN_STOP,           //Channel enable :-设置时先关闭通道
    DMA_DMACCR_PRIO_LOW,          //Channel priority :-设置为低优先级
    DMA_DMACCR_FS_ELEMENT,        //Frame/Element Sync :-单元事件同步
        //DMA_DMACCR_FS_DISABLE,
    DMA_DMACCR_SYNC_XEVT1         //Synchronization control :-McBSP1 Transmit Event(XEVT1)
  ),                                       /* DMACCR 通道控制寄存器   */

  DMA_DMACICR_RMK(

    DMA_DMACICR_BLOCKIE_ON,       //Whole block interrupt enable :-块传输完成后中断使能
    //DMA_DMACICR_BLOCKIE_OFF,
    DMA_DMACICR_LASTIE_OFF,       //Last frame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FRAMEIE_OFF,       //Whole frame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FRAMEIE_ON,
    DMA_DMACICR_FIRSTHALFIE_OFF,  //Half frame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DROPIE_OFF,       //Sync. event drop interrupt enable :-
    DMA_DMACICR_TIMEOUTIE_OFF     //Time out interrupt enable :-

  ),                                       /* DMACICR 中断控制寄存器 */

    (DMA_AdrPtr)&pingxmt[0],               /* DMACSSAL 源地址低位*/
    0,                                     /* DMACSSAU 源地址高位 */
    (DMA_AdrPtr)(MCBSP_ADDR(DXR11)),       /* DMACDSAL 目的地址低位*/
    0,                                     /* DMACDSAU 目的地址高位*/
    2,                                     /* DMACEN   1 帧内数据长度 16*2 两个数据一个帧*/
    N/2,                                   /* DMACFN  帧数大小  */
    0,                                     /* DMACFI   */
    0                                      /* DMACEI   */

};

楼主:
  1. /*******************************************************************************************/
  2. /***********************************I2C的设置和AIC的设置************************************/

/* This next struct shows how to use the I2C API */
/* Create and initialize an I2C initialization structure */
I2C_Setup I2Cinit = {
        0,              /* 7 bit address mode */
        0,         /* own address - don't care if master */
        144,            /* clkout value (Mhz)  */
        50,            /* a number between 10 and 400*/
        0,              /* number of bits/byte to be received or transmitted (8)*/
        0,              /* DLB mode on*/
        1               /* FREE mode of operation on*/
};

/*数字音频接口格式设置
AIC23为主模式,数据为DSP模式,数据长度16位*/
Uint16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2]={0x0e,0x53};
/*AIC23的波特率设置,采样率为44.1K*/
Uint16 sample_rate_control[2] = {0x10,0x23};
/*AIC23寄存器复位*/
Uint16 reset[2] ={0x1e,0x00};
/*AIC23节电方式设置,所有部分均所与工作状态*/
Uint16 power_down_control[2] ={0x0c,0x00};

/*AIC23模拟音频的控制
DAC使能,ADC输入选择为mic*/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5};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4};//MIC IN 无增益
//Uint16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2] ={0x08,0x10};//Line IN

/*AIC23数字音频通路的控制*/
Uint16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2] ={0x0a,0x05};
/*AIC23数字接口的使能*/
Uint16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2] ={0x12,0x01};
/*AIC23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0,0x17};
/*AIC23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2] ={0x02,0x17};
/*AIC23耳机左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0x05,0xFF};
/*AIC23耳机右通路音频调节*/
Uint16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2] = {0x07,0xFF};

  40. /*******************************************************************************************/
  41. /*******************************************************************************************/

  42. void delay(Uint32 k)
  43. {
  44.    while(k--);
  45. }

  46. /*******************************************************************************************/
  47. /*******************************************************************************************/

void CODEC(void)
{

        /*I2C is undet reset*/
        I2C_RSET(I2CMDR,0);
        /*设置预分频寄存器,I2C的mode clock is 10MHz*/
        delay(100);
        I2C_RSET(I2CSAR,0x001A);
        I2C_RSET(I2CMDR,0x0620);
    I2C_setup(&I2Cinit);
          /*设置I2C的Mater clock*/
        I2C_RSET(I2CCLKL,100);
        I2C_RSET(I2CCLKH,100);
    I2C_getConfig(&testI2C);

    /*reset AIC23*/
    i2c_status = I2C_write( reset,          //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delay(1000);
    /*设置AIC23各部分均工作*/
    i2c_status = I2C_write( power_down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的数字接口*/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inteface_format,//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模拟通路*/
        i2c_status = I2C_write( analog_adu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数字通路*/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audio_path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AIC23的采样率*/
        i2c_status = I2C_write( sample_rat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耳机音量*/
        i2c_status = I2C_write( lef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i2c_status = I2C_write( right_headphone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设置Line输入的音量*/
        i2c_status = I2C_write( lef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i2c_status = I2C_write( right_line_input_volume_control,//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启动AIC23*/
        i2c_status = I2C_write( digital_interface_activation,//pointer to data array
                       2,                                //length of data to be transmitted
                       1,                                //master or slaver
                       CODEC_ADDR,            //slave address to transmit to
                       1,                                //transfer mode of operation
                       30000                        //time out for bus busy
                       );
}

楼主:
/*******************************************************************************************/
/********************DMA地址、MCBSP打开、中断向量、打开DMA**********************************/

void AIC23_DataTransfer_Init()
{

    Uint16 i;
    Uint16 srcAddrHi, srcAddrLo;
    Uint16 dstAddrHi, dstAddrLo;

    for(i=0;i<N;i++)

       {

           pingrcv[i] = 0;
           pongrcv[i] = 0;
           pingxmt[i] = 0;
           pongxmt[i] = 0;

       }

    /* By default, the TMS320C55xx compiler assigns all data symbols word */

    /* addresses. The DMA however, expects all addresses to be byte       */

    /* addresses. Therefore, we must shift the address by 2 in order to   */

    /* change the word address to a byte address for the DMA transfer.    */

    src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RR11))) << 1) & 0xFFFFu;
    dstAddrHi = (Uint16)(((Uint32)(&pingrcv))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pingrcv)) << 1) & 0xFFFFu;

  23.     dmaRcv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24.     dmaRcv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25.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26.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27.     srcAddrHi = (Uint16)(((Uint32)(&pingxmt[0])) >> 15) & 0xFFFFu;
  28.     srcAddrLo = (Uint16)(((Uint32)(&pingxmt[0])) << 1) & 0xFFFFu;
  29.     dstAddrHi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XR11))) >> 15) & 0xFFFFu;
  30.     dstAddrLo = (Uint16)(((Uint32)(MCBSP_ADDR(DXR11))) << 1) & 0xFFFFu;

  31.     dmaXmt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32.     dmaXmt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33.     dmaXmt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34.     dmaXmt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35.     /* Open MCBSP Port 1 and set registers to their power on defaults */

  36.     hMcbsp = MCBSP_open(MCBSP_PORT1, MCBSP_OPEN_RESET);

  37.     /* Open DMA channels 4 & 5 and set regs to power on defaults */

  38.     hDmaRcv = DMA_open(DMA_CHA4,DMA_OPEN_RESET);
  39.     hDmaXmt = DMA_open(DMA_CHA5,DMA_OPEN_RESET);

    /* Get interrupt event associated with DMA receive and transmit */

    xmtEventId = DMA_getEventId(hDmaXmt);
    rcvEventId = DMA_getEventId(hDmaRcv);

    /* Temporarily disable interrupts and clear any pending */

    /* interrupts for MCBSP transmit */

    //old_intm = IRQ_globalDisable();

    /* Clear any pending interrupts for DMA channels */

    IRQ_clear(xmtEventId);
    IRQ_clear(rcvEventId);

  51.     /* Enable DMA interrupt in IER register */

  52.     IRQ_enable(xmtEventId);
  53.     IRQ_enable(rcvEventId);

    /* Set Start Of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IRQ_setVecs(0x10000);

    /* Place DMA interrupt service addresses at associate vector */

    IRQ_plug(xmtEventId,&dmaXmtIsr);
    IRQ_plug(rcvEventId,&dmaRcvIsr);

    /* Write values from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MCBSP control regs */

    MCBSP_config(hMcbsp, &Mcbsp1Config);

    /* Write values from configuration structure to DMA control regs */

    DMA_config(hDmaRcv,&dmaRcvConfig);
    DMA_config(hDmaXmt,&dmaXmtConfig);

       xfreebuf = xpongbuf;
       rfreebuf = rpongbuf;

/* Enable all maskable interrupts */

    IRQ_globalEnable();

    /* Start Sample Rate Generator and Enable Frame Sync */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SRGR_START | MCBSP_SRGR_FRAMESYNC,

                0x300u);

    /* Enable DMA */

    DMA_start(hDmaRcv);
    DMA_start(hDmaXmt);

    /* Take MCBSP transmit and receive out of reset */

    MCBSP_start(hMcbsp,

                MCBSP_XMIT_START | MCBSP_RCV_START,

                0u);

       while(DMA_FGETH(hDmaRcv, DMACCR, ENDPROG));

    dstAddrHi = (Uint16)(((Uint32)(&pongrcv)) >> 15) & 0xFFFFu;
    dstAddrLo = (Uint16)(((Uint32)(&pongrcv))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dstAddrLo;
    dmaRcvConfig.dmacdsau = dstAddrHi;

    srcAddrHi = (Uint16)(((Uint32)(&pongxmt[0])) >> 15) & 0xFFFFu;
    srcAddrLo = (Uint16)(((Uint32)(&pongxmt[0])) << 1) & 0xFFFFu;
    dmaXmt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srcAddrLo;
    dmaXmtConfig.dmacssau = srcAddrHi;

       DMA_FSETH(hDmaRcv, DMACCR, ENDPROG,1);

       DMA_FS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1);

}

楼主:
  1. /*******************************************************************************************/
  2. /*******************************************************************************************/

interrupt void dmaRcvIsr(void)
{

       static int * ptr;
       unsigned int ptraddrhi, ptraddrlow;

       DMA_FSETH(hDmaRcv,DMACSR,BLOCK,0);
       RecvComplete=0;
           dmaRcvIsr_count++;
       if(rfreebuf == rpingbuf)
       {
         rfreebuf = rpongbuf;
         ptr = pongrcv;
       }

       else
       {
         rfreebuf = rpingbuf;
         ptr = pingrcv;
       }

       while(DMA_FGETH(hDmaRcv, DMACCR, ENDPROG));

       //修改DMA地址
       ptraddrhi =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ptr)) >> 15) & 0xFFFFu;

       //因为DMA都使用字节地址,所以必须左移一位

       ptraddrlow=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ptr)) << 1) & 0xFFFFu;

       //dmaRcvConfig.dmacdsal = (DMA_AdrPtr)ptraddrlow;
       //dmaRcvConfig.dmacdsau = ptraddrhi;
       DMA_RSETH(hDmaRcv, DMACSSAU, ptraddrhi);
       DMA_RSETH(hDmaRcv, DMACSSAL, ptraddrlow);
       DMA_FSETH(hDmaRcv, DMACCR, ENDPROG,1);
}

  31. /*******************************************************************************************/
  32. /*******************************************************************************************/

interrupt void dmaXmtIsr(void)
{
       static int * ptr;
       unsigned int ptraddrhi, ptraddrlow;

       DMA_FSETH(hDmaXmt,DMACSR,BLOCK,0);
       RecvComplete=1;               //!!!!!!!!!
       dmaXmtIsr_count++;                //!!!!!!!!!!!
       if(xfreebuf == xpingbuf)
       {
              xfreebuf = xpongbuf;
              ptr = pongxmt;
       }

       else
       {
              xfreebuf = xpingbuf;
              ptr = pingxmt;
       }

       while(DMA_FG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

       //修改DMA地址

        ptraddrhi =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ptr)) >> 15) & 0xFFFFu;

       //因为DMA都使用字节地址,所以必须左移一位

        ptraddrlow= (unsigned int)(((unsigned long)(ptr)) << 1) & 0xFFFFu;

       //dmaXmtConfig.dmacssal = (DMA_AdrPtr)ptraddrlow;//这个地方改了一下,请注意
       //dmaXmtConfig.dmacssau = ptraddrhi;

       DMA_RSETH(hDmaXmt, DMACSSAU, ptraddrhi);
       DMA_RSETH(hDmaXmt, DMACSSAL, ptraddrlow);
       DMA_FSETH(hDmaXmt, DMACCR, ENDPROG,1);
}

/*******************************************************************************************/
/*******************************************************************************************/

void Signal_Process()
{      Uint16 i,j=0;
       sin++;
       if(rfreebuf == rpongbuf)//(PingPong == PING)
       {
           for(i=0;i<N;i=i+2)
              {

                Leftchannel_Buffer[j] = pongrcv[i];
                Rightchannel_Buffer[j] = pongrcv[i+1];
                j++;
              }
       }

       else
       {
           for(i=0;i<N;i=i+2)

              {
                 Leftchannel_Buffer[j] = pingrcv[i];
                 Rightchannel_Buffer[j] = pingrcv[i+1];
                 j++;
              }
   }

       j = 0;
       if(xfreebuf == xpongbuf)

       {
              for(i=0;i<N;i=i+2)

              {
                pongxmt[i] = Leftchannel_Buffer[j];
                pongxmt[i+1] = Rightchannel_Buffer[j];
                j++;
              }
       }

       else
       {
              for(i=0;i<N;i=i+2)
              {
                pingxmt[i] = Leftchannel_Buffer[j];
                pingxmt[i+1] = Rightchannel_Buffer[j];
                j++;
              }
       }
}

  104. /*******************************************************************************************/
  105. /*******************************************************************************************/

void main()
{
/* Initialize CSL library - This is REQUIRED !!! */
     /*初始化CSL库*/
      CSL_init();
     /*设置系统的运行速度为140MHz*/
      IRQ_setVecs((Uint32)(&VECSTART));
      PLL_config(&myConfig);
      AIC23_DataTransfer_Init();
      CODEC();
      while(1)
         {
      if (RecvComplete==1)
          {
          Signal_Process();
      }
         }

}

  124. /*************************************end***************************************************/
  125. /*******************************************************************************************/

网友A:
这么长   一时半会看不出啊

网友A:
边采集边回放  能实现吗
或者先存储一段  然后直接放出 看看

网友B:
用的AIC32这个芯片吗?

网友B:
5509的音频复读哪有这么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AIC32这个芯片吗?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9的音频复读哪有这么复杂。

是没有这么复杂,现在是想利用DMA的乒乓缓冲来释放CPU的时间。

网友C:
这个还需要乒乓缓冲?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还需要乒乓缓冲?

现在是想利用DMA的乒乓缓冲来释放CPU的时间。例程的CPU询问方式,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D:
直接读取音频芯片不可以吗

网友D:
5509不必使用DMA就能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读取音频芯片不可以吗

不可以。现在是想利用DMA的乒乓缓冲来释放CPU的时间。例程的CPU询问方式,无法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5509不必使用DMA就能读取。

例程的CPU询问方式可以读取音频并播放,但完全不能满足我的要求。现在是想利用DMA的乒乓缓冲来释放CPU的时间。例程的CPU询问方式,无法满足要求。

网友E(2019-11-25):
您好,请问您这个问题当时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需要用pingpong输入音频信号,不知道您现在对于这么久的程序是否还有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