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 MCU如何低功耗接收433MHZ编码

楼主(2016-11-09):
公司有个产品设计使用的是两节1.5v的7号电池。硬件使用的是STM8L051 MCU加上SYN480R IC用于解析EV1527的按键。频率为433mhz。

目前我的代码控制是 60ms工作,160ms休眠(休眠时候会 让SYN480 IC进行休眠)
但是测试发现电流在1ma~2ma之间,工作时间只能10天左右,完全不能满足需求(需求是能够工作1年)

请问一下大侠们,对于这种SYN480接收IC,有没有好的低功耗处理方式。
请赐教。

网友A:
10天左右,到1年, 差别很大. 要看看这个电流费在了哪里?
先把 IO 口漏掉的电流给堵上, SYN480 IC进行休眠的电流不该这么大吧, 如果太大, 也只能换掉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天左右,到1年, 差别很大. 要看看这个电流费在了哪里?
先把 IO 口漏掉的电流给堵上, SYN480 IC进行休眠的 ...

SYN480 工作时候大概在2.5ma左右
休眠的时候在1ua左右

按照我的处理方式的话,
SYN480工作60ms,休眠180ms

单独测试ST MCU工作60ms,休眠180ms 就是在100ua到300ua之间跳动(因为有些io口要控制外设),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算比较正常了。

我目前采用定时休眠唤醒这种方式来检测SYN480发过来的波形,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使用其他休眠方式(如停止模式)来检测SYN480发过来的波形呢?

另外请问你有没有什么SYN480的其他替换品

网友:
apc240你可以看看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停止模式, 不过我估计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需要更多地地方进行省电设计

网友B:
stm8没试过,avr可以用power down模式,需要用外部RTC来唤醒。也可以用看门狗中断唤醒,但是电流就得大一些了,而且看门狗是RC时钟,不如晶振来得准。
mcu频率可以高点,每次唤醒后工作的时间短点,总的来说还是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8没试过,avr可以用power down模式,需要用外部RTC来唤醒。也可以用看门狗中断唤醒,但是电流就得大一些 ...

我现在是使用RTCF唤醒mcu的方式,定时工作,定时休眠
但是测试出来这个功耗还是高了

但是如果工作时间短了,有可能会漏码无**常解析到480接收的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虑使用停止模式, 不过我估计还是不能满足要求
需要更多地地方进行省电设计 ...

请问如何用停止模式来做呢?
能否给点思路。
因为现在480如果在工作的时候会有2~3ma的消耗,而且会接收到很多杂波。需要mcu解码的时候做过滤。
由于这个原因我现在没有办法用停止模式。

楼主:
虽然没有找到方法,但是还是结贴吧

网友C(2018-07-02):
老哥,可以给下解码程序吗,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