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KeilC51函数的调用,传参多的调用好,还是无传参的....

楼主(2016-11-10):
说说这两种的区别和好处?

网友:
第一种比较好的,效率高,可移植性好,更主要的是节省MCU资源

网友A:
带参数,带返回值好,移植性好,可读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参数,带返回值好,移植性好,可读性好

51没有存变量堆栈吧

网友B:
我一般用第一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程习惯,两种用法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