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复位电路状态

楼主(2016-11-10):
最近对dsp的io口复位的状态产生了疑惑,现在有两个配置为输出的gpio口A和B,要求他们在任何时候,包括系统复位的时候,状态是相反的,即:要求A和B不能同时为1,也不能同时为0。现在我在往dsp中烧写程序的时候,这两io口是同时为高电平。我想知道dsp的GPIO口配置为输出的话,那么复位时,他们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A:
复位后为高阻状态, 其外部状态取决于外围电路.
你可以用上下拉不同来实现你要求的初始化状态

网友B:
你的复位电路是什么

网友B:
复位之后,你是怎么配置的IO?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之后,你是怎么配置的IO?

根据我的需要进行正常的配置,输出,且上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复位电路是什么

就是最常见的最普通的那种复位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复位后为高阻状态, 其外部状态取决于外围电路.
你可以用上下拉不同来实现你要求的初始化状态 ...

OK,我会按你说的来分别上拉和下拉这两个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