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DSP连接仿真器时,将程序烧进FLASH正常运行,断开仿真器串口发送中断就不进了

楼主(2016-11-10):
用的是28335的芯片,连接仿真器时,都是正常运行的,断开之后串口发送模块就不再工作了。我在串口发送和接收模块里边加了方波显示位。断开仿真器用示波器观察,接收中断正常地每一秒进一次,而发送中断只进入一次,就不再进入。请问这个是软件的问题吗?还是硬件哪里不对。

楼主:
自顶!d=====( ̄▽ ̄*)b,有没有大神可以解决一下疑问啊,真的很奇怪啊,断开仿真器就不进发送中断是为什么啊?

网友A:
你先确保烧进FLASH后上电能够boot并执行起来

网友A:
最好有像led这样的状态指示   烧写到flash中看看上电是否真的执行了
如果执行了  就说明boot正确并正确加载执行了
你的仿真器插入是不是还在RAM中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有像led这样的状态指示   烧写到flash中看看上电是否真的执行了
如果执行了  就说明boot正确并正确 ...

应该是执行了的,我在定时器中断中加入了LED,LED正常闪烁,串口接收中断里设置的方波在示波器上也正常显示了,但是串口发送中断没有进入。烧写程序我是通过TOOL里的那个烧写完成的,没有勾选RAM ONLY。

楼主:
有没有大神分享一个完整的串口初始化和中断的示例分享,我想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初始化或者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是执行了的,我在定时器中断中加入了LED,LED正常闪烁,串口接收中断里设置的方波在示波器上也正常显 ...

没明白   你串口中断里面的代码都执行了  怎么没进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   你串口中断里面的代码都执行了  怎么没进中断?

串口接收和发送中断里边我都用GPIO口做了一个反转,接收59脚,发送60脚。断开仿真器之后59脚每一秒进行一次反转,60脚只在通电的一瞬间反转一次,之后再不变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口接收和发送中断里边我都用GPIO口做了一个反转,接收59脚,发送60脚。断开仿真器之后59脚每一秒进行一 ...

把发送换到59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发送换到59脚看看

试了一下59脚,还是没用,串口精灵上接不到DSP给他发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59脚,还是没用,串口精灵上接不到DSP给他发的数据。

有示波器吗   没有的话  在TX上对地接一个 LED灯看看是否有数据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吗   没有的话  在TX上对地接一个 LED灯看看是否有数据出来

我用示波器看的,只有一次高电平,之后都是没有波形。

楼主:
有没有大神遇到过这种现象啊,在连接仿真器的状态下,串口正常,断开仿真器串口发送中断就只进入一次再也不进入,而串口接收中断正常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