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电机反电动势如何吸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10):
内部有4个二极管,就是消除反电势的,并钳位到电源电压。
只要你的电源有大的滤波电容和超压放电电阻,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内部有4个二极管,就是消除反电势的,并钳位到电源电压。
只要你的电源有大的滤波电容和超压放电电阻,就可 ...

我知道内部二极管是可以消除的,超压放电电阻具体怎么加呀

网友B:
vm 和地啊....

楼主:
加多大的电阻合适呢,怎么计算呀。

网友A:
1、电阻多大合适,这个要看你的电机能量,机械负载的惯性,大功率的变频器,制动电阻都要水冷的。
2、超压放电电阻怎么加,设计一个电路,超压时,开关导通,可以是MOS管,接放电电阻。

网友C:
输入端 ,串电感,电阻 ,降压。。。。

  然后吸收肯定是比较慢的,电压会升高。。。。。。。 元件应该还有点余量   你可能通上电压试试 保护在多少V

网友D:
在电机两端并联分压电阻,然后整流,或者先整流后分压,根据分压值判断是否过压,用比较器即可,其输出接足够载流能力的MOS管去切入吸收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