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驱动lcd12864 st7565

楼主(2016-11-10):
哪位大神使用32驱动过st7565液晶,厂家给的是51的程序,结果我移植到32就毫无反应。延时也加了    主频试着降低也都没用   有没有这种可能,这个液晶真有5V的IO才能驱动呀     谢谢各位

网友A:
有可能。你看一下技术手册上怎么说这个液晶屏的。如果电压信号满足要求,就是移植程序的时候没有移对

网友A:
LCD12832.c文件: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 "OCM12232.h"
void Lcd12232delay(unsigned int Time)//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j;
  for ( i=0;i<Time;i++)
  for (j=0;j<100;j++);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us)//延时微秒
{
  unsigned int i;
  for ( i=0;i<us;i++);
}
void LCD_WriteLByte(u8 Byte)//写PC口的低8位,高8位不变
{
  u16 Data_PAL;
  Data_PAL = GPIO_ReadOutputData(GPIOC);
  Data_PAL = Data_PAL&0xFF00;//保留高8位数据
  Data_PAL = Data_PAL | Byte;//写入低8位数据
  GPIO_Write(GPIOC,Data_PAL );
}
void w_com(unsigned char Byte)//向LCD写指令
{
  A0_0;
  CS_0;
  RD_1;
  WR_0;
  Delay(2);
  LCD_WriteLByte(Byte);
  Delay(2);
  WR_1;
}
void w_data(unsigned char data)//向LCD写数据
{
  A0_1;
  CS_0;
  RD_1;
  WR_0;
  Delay(2);
  LCD_WriteLByte(data);
  Delay(2);
  WR_1;
}
void SetStartPage(u8 StartPageAddress)//设置起始页面地址
{
  w_com(0xB0|StartPageAddress);
}
void SetStartColumn(u8 StartColumnAddress)//设置起始列地址
{
  w_com(0x10|StartColumnAddress);
}
void SetStartLine(u8 StartLineAddress)//设置起始行地址
{
  w_com(0x40|StartLineAddress);
}
void clrscr(void)//清屏
{
  u8 i,page;
  for(page=0xb0;page<0xb4;page++)
  {
    w_com(page);
    w_com(0x10);//列地址,高低字节两次写入,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128;i++)
    {w_data(0);}
  }
}
void ClrOnePage(unsigned StartPage)//清除一页
{
  u8 i;
  w_com(0xb0+StartPage);//页地址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128;i++)
  {w_data(0);}
}
void ClrNumColumn(unsigned char StartPage,unsigned char StartColumn,unsigned Num)//清除StartPage页从StartColumn个汉字位置开始的Num列
{
  u8 i;
  w_com(0xb0+StartPage);
  w_com(0x10+StartColumn);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Num;i++)
  {w_data(0);}
}
void Displayhz(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从(0,0)开始显示num个16*16的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
  u8 i,j;
  if(num<=8)
  {
    w_com(0xb0);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8;i++)
    {
      for(j=0;j<16;j++)
      {
        if(16*2*i+j<32*num)
        {w_data(p[16*2*i+j]);}
      }
    }

    w_com(0xb1);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8;i++)
    {
      for(j=0;j<16;j++)
      {
        if(16*(2*i+1)+j<32*num)
        {w_data(p[16*(2*i+1)+j]);}
      }
    }
  }
  else if(num>8)
    {
      w_com(0xb0);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8;i++)
       {
        for(j=0;j<16;j++)
         {
          if(16*2*i+j<32*num)
           {w_data(p[16*2*i+j]);}
         }
       }

        w_com(0xb1);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8;i++)
         {
          for(j=0;j<16;j++)
           {
            if(16*(2*i+1)+j<32*num)
             {w_data(p[16*(2*i+1)+j]);}
           }
         }

        w_com(0xb2);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8;i<16;i++)
         {
          for(j=0;j<16;j++)
           {
             if(16*2*i+j<32*num)
             {w_data(p[16*2*i+j]);}
           }
         }

        w_com(0xb3);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8;i<16;i++)
         {
          for(j=0;j<16;j++)
           {
             if(16*(2*i+1)+j<32*num)
             {w_data(p[16*(2*i+1)+j]);}
           }
         }
    }
}
void DisplayHz(unsigned char Start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从StartPage页的第Column个汉字位置开始显示Num个汉字
{
  u8 i,j;
  w_com(0xb0+StartPage);
  w_com(0x10+column);//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Num;i++)
    {
      for(j=0;j<16;j++)
      {w_data(p[16*2*i+j]);}
    }
  w_com(0xb1+StartPage);
  w_com(0x10+column);//列地址,从第column个汉字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Num;i++)
  {
    for(j=0;j<16;j++)
    {w_data(p[16*(2*i+1)+j]);}
  }
}
void DisplayZf(unsigned char Start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从StartPage页的第Column个字符位置开始显示Num个8*16的字符
{
  u8 i,j;

  w_com(0xb0+StartPage);
  w_com(0x10+column);//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Num;i++)
    {
      for(j=0;j<8;j++)
      {w_data(p[8*2*i+j]);}
    }

  w_com(0xb1+StartPage);
  w_com(0x10+column);//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Num;i++)
  {
    for(j=0;j<8;j++)
    {w_data(p[8*(2*i+1)+j]);}
  }
}
void DisplayZF(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从(0,0)开始显示num个8*16的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
  u8 i,j;
  if(num<=16)
  {
    w_com(0xb0);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16;i++)
       {
        for(j=0;j<8;j++)
         {
          if(8*2*i+j<16*num)
           {w_data(p[8*2*i+j]);}
         }
       }

        w_com(0xb1);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16;i++)
         {
          for(j=0;j<8;j++)
           {
            if(8*(2*i+1)+j<16*num)
             {w_data(p[8*(2*i+1)+j]);}
           }
         }
  }
  else if(num>16)
    {
      w_com(0xb0);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16;i++)
       {
        for(j=0;j<8;j++)
         {
          if(8*2*i+j<16*num)
           {w_data(p[8*2*i+j]);}
         }
       }

        w_com(0xb1);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0;i<16;i++)
         {
          for(j=0;j<8;j++)
           {
            if(8*(2*i+1)+j<16*num)
             {w_data(p[8*(2*i+1)+j]);}
           }
         }

        w_com(0xb2);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16;i<32;i++)
         {
          for(j=0;j<8;j++)
           {
             if(8*2*i+j<16*num)
             {w_data(p[8*2*i+j]);}
           }
         }

        w_com(0xb3);
        w_com(0x10);//列地址,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i=16;i<32;i++)
         {
          for(j=0;j<8;j++)
           {
             if(8*(2*i+1)+j<16*num)
             {w_data(p[8*(2*i+1)+j]);}
           }
         }
    }
}
void display_map(const unsigned char *p)//显示128*32的图片,p是图片数据首地址
{
  unsigned char seg;
  unsigned char page;
  for(page=0xb0;page<0xb4;page++)//写页地址共4页0xb0--0xb3
  {
    w_com(page);
    w_com(0x10);//列地址,高低字节两次写入,从第0列开始
    w_com(0x40);//行地址,从第0行开始
    for(seg=0;seg<128;seg++)//写128列
    {w_data(*p++);}
  }
}
void LCD_Init()//LCD初始化
{
  RES_0;
  Lcd12232delay(10);
  RES_1;
  w_com(0xaf);//ON DSIPLAY
  w_com(0x40);//START Line DISPLAY

  w_com(0xa0);//ADC正常
  //w_com(0xa1);//ADC反向

  w_com(0xa6);//正常显示
  //w_com(0xa7);//反白显示

  w_com(0xa4);//CLEAR--Normal Modle
  //w_com(0xa5);//全屏显示

  w_com(0xa2);//1/9BIAS--1/9偏置设置
  //w_com(0xa3);//1/7BIAS--1/7偏置设置

  w_com(0xc8);//COMMON OUTPUT DIRECTION
  //w_com(0xc0);

  w_com(0x2f);//POWER CONTROL
  w_com(0x20);//RESISTER RATIO--粗调
  w_com(0x81);//VOLUM MODE SET
  w_com(0x20);//RESISTER RATIO--细调
}

网友A:
LCD12832.h文件:
#ifndef _OCM12232_h_
#define _OCM12232_h_
#define CS_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8)    //取消LCD片选
#define CS_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8)  //LCD片选有效
#define RES_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9)    //LCD低电平复位,复位之后保持高电平
#define RES_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9)  //LCD复位
#define A0_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Ao=1,向LCD输入数据
#define A0_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0) //Ao=0,向LCD写入指令
#define WR_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1)   //LCD写禁止
#define WR_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1) //LCD写允许
#define RD_1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2)   //LCD读禁止
#define RD_0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2) //LCD读允许

void Lcd12232delay(unsigned int Time);//延时函数
void LCD_WriteLByte(u8 Byte);//写PC口的低8位,高8位不变
void w_com(unsigned char Byte);//向LCD写指令
void w_data(unsigned char data);//向LCD写数据
void SetStartPage(u8 StartPageAddress);//设置起始页面地址
void SetStartColumn(u8 StartColumnAddress);//设置起始列地址
void SetStartLine(u8 StartLineAddress);//设置起始行地址
void clrscr(void);//清屏
void ClrOnePage(unsigned StartPage);//清除一页
void ClrNumColumn(unsigned char StartPage,unsigned char StartColumn,unsigned Num);//清除StartPage页从StartColumn个汉字位置开始的Num列
void Displayhz(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从(0,0)开始显示num个16*16的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void DisplayHz(unsigned char Start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从StartPage页的第Column个汉字位置开始显示Num个汉字
void DisplayZf(unsigned char StartPage,unsigned char column,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从StartPage页的第Column个字符位置开始显示Num个8*16的字符
void DisplayZF(unsigned char num,const unsigned char *p);//从(0,0)开始显示num个8*16的汉字(包括标点符号)
void display_map(const unsigned char *p);//显示128*32的图片,p是图片数据首地址
void LCD_Init();//LCD初始化
#endif
hw_conf.C文件: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 "hw_conf.h"
#include "OCM12232.h"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RCC_DeInit();
  RCC_HSEConfig(RCC_HSE_ON);
  HSEStartUpStatus = RCC_WaitForHSEStartUp();
  if(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
    FLASH_PrefetchBufferCmd(FLASH_PrefetchBuffer_Enable);
    FLASH_SetLatency(FLASH_Latency_2);
    RCC_HCLKConfig(RCC_SYSCLK_Div1);
    RCC_PCLK2Config(RCC_HCLK_Div1);
    RCC_PCLK1Config(RCC_HCLK_Div2);
    RCC_PLLConfig(RCC_PLLSource_HSE_Div1, RCC_PLLMul_9);
    RCC_PLLCmd(ENABLE);
    while(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RDY) == RESET)
    {
    }
    RCC_SYSCLKConfig(RCC_SYSCLKSource_PLLCLK);
    while(RCC_GetSYSCLKSource() != 0x08)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 GPIO_Pin_9 | GPIO_Pin_10 | GPIO_Pin_11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ifdef  VECT_TAB_RAM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RAM, 0x0);
#else
  NVIC_SetVectorTable(NVIC_VectTab_FLASH, 0x0);
#endif
}
void Setup_System(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
hw_conf.h文件:
#ifndef   _hw_conf_H_
#define   _hw_conf_H_
extern void Setup_System(void);
#endif
main.c文件:
#include"stm32f10x_lib.h"
#include "hw_conf.h"
#include"OCM12232.h"
const unsigned char tab4[]={
/*--  文字:  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14,0x14,0x14,0xD4,0x14,0x14,0x10,0x7F,0x90,0x12,0x14,0x10,0x10,0x00,
0x40,0x40,0x7F,0x20,0x20,0x1F,0x11,0x11,0x01,0x00,0x07,0x18,0x20,0x40,0xF0,0x00,
/*--  文字:  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1,0x86,0x60,0x04,0x1C,0xE4,0x04,0x04,0x04,0xE4,0x1C,0x04,0x00,0x00,
0x04,0x04,0x7E,0x01,0x40,0x20,0x20,0x10,0x0B,0x04,0x0B,0x10,0x30,0x60,0x20,0x00,
/*--  文字:  普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4,0x54,0x64,0x45,0x7E,0x44,0x44,0x44,0x7E,0x45,0x64,0x54,0x44,0x40,0x00,
0x00,0x00,0x00,0xFF,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49,0xF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F0,0x1C,0x27,0x22,0x20,0x20,0x20,0xFF,0x20,0x20,0x20,0x30,0x20,0x00,
0x00,0x00,0x7F,0x00,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30,0x20,0x00,
/*--  文字:  数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92,0x54,0x38,0xFF,0x38,0x54,0x52,0x80,0xF0,0x1F,0x12,0x10,0xF0,0x10,0x00,
0x42,0x42,0x2A,0x2E,0x13,0x1A,0x26,0x02,0x40,0x20,0x13,0x0C,0x33,0x60,0x20,0x00,
/*--  文字:  控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08,0xFF,0x88,0x48,0x00,0x98,0x48,0x28,0x0A,0x2C,0x48,0xD8,0x08,0x00,
0x02,0x42,0x81,0x7F,0x00,0x00,0x40,0x42,0x42,0x42,0x7E,0x42,0x42,0x42,0x40,0x00,
/*--  文字:  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2,0x92,0x72,0xFE,0x51,0x91,0x00,0x22,0xCC,0x00,0x00,0xFF,0x00,0x00,0x00,
0x04,0x02,0x01,0x00,0xFF,0x00,0x04,0x04,0x04,0x02,0x02,0x02,0xFF,0x01,0x01,0x00,
/*--  文字:  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0x08,0x88,0xFF,0x48,0x28,0x00,0xC8,0x48,0x48,0x7F,0x48,0xC8,0x48,0x08,0x00,
0x01,0x41,0x80,0x7F,0x00,0x40,0x40,0x20,0x13,0x0C,0x0C,0x12,0x21,0x60,0x20,0x00,
/*--  文字:  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84,0x44,0xE4,0x34,0x2C,0x27,0x24,0x24,0x24,0xE4,0x04,0x04,0x04,0x00,
0x02,0x01,0x00,0x00,0xFF,0x09,0x09,0x09,0x29,0x49,0xC9,0x7F,0x00,0x00,0x00,0x00,
/*--  文字:  限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FE,0x02,0x32,0x4E,0x82,0x00,0xFE,0x4A,0xCA,0x4A,0x4A,0x4A,0x7E,0x00,0x00,0x00,
0xFF,0x00,0x02,0x04,0x03,0x00,0xFF,0x40,0x20,0x03,0x0C,0x12,0x21,0x60,0x20,0x00,
/*--  文字:  公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80,0x40,0x30,0x0E,0x84,0x00,0x00,0x0E,0x10,0x60,0xC0,0x80,0x80,0x00,
0x00,0x01,0x20,0x70,0x28,0x24,0x23,0x31,0x10,0x10,0x14,0x78,0x30,0x01,0x00,0x00,
/*--  文字:  司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10,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92,0x1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1F,0x04,0x04,0x04,0x04,0x04,0x04,0x0F,0x00,0x20,0x40,0x3F,0x00,0x00,
/*--  文字:  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4,0x24,0x44,0x84,0x64,0x1C,0x20,0x18,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8,0x00,
0x20,0x10,0x4C,0x43,0x43,0x2C,0x20,0x10,0x0C,0x03,0x06,0x18,0x30,0x60,0x20,0x00,
/*--  文字:  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1,0xCE,0x04,0x00,0xFC,0x04,0x02,0x02,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47,0x42,0x41,0x40,0x5F,0x40,0x42,0x44,0x43,0x40,0x00,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F0,0x2C,0x43,0x20,0x98,0x0F,0x0A,0xE8,0x08,0x88,0x28,0x1C,0x08,0x00,
0x00,0x00,0x7F,0x00,0x10,0x0C,0x03,0x21,0x40,0x3F,0x00,0x00,0x03,0x1C,0x08,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3[]={
/*--  文字:  北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20,0x20,0x20,0x20,0xFF,0x00,0x00,0x00,0xFF,0x40,0x20,0x30,0x18,0x10,0x00,
0x10,0x30,0x18,0x08,0x04,0x7F,0x00,0x00,0x00,0x3F,0x40,0x40,0x40,0x40,0x78,0x00,
/*--  文字:  京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4,0x04,0xE4,0x24,0x24,0x25,0x26,0x24,0x24,0x24,0xE4,0x06,0x04,0x00,0x00,
0x00,0x20,0x10,0x19,0x0D,0x41,0x81,0x7F,0x01,0x01,0x05,0x0D,0x38,0x10,0x00,0x00,
/*--  文字:  欢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4,0x24,0x44,0x84,0x64,0x1C,0x20,0x18,0x0F,0xE8,0x08,0x08,0x28,0x18,0x08,0x00,
0x20,0x10,0x4C,0x43,0x43,0x2C,0x20,0x10,0x0C,0x03,0x06,0x18,0x30,0x60,0x20,0x00,
/*--  文字:  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1,0xCE,0x04,0x00,0xFC,0x04,0x02,0x02,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40,0x20,0x1F,0x20,0x40,0x47,0x42,0x41,0x40,0x5F,0x40,0x42,0x44,0x43,0x40,0x00,
/*--  文字:  你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40,0xF0,0x2C,0x43,0x20,0x98,0x0F,0x0A,0xE8,0x08,0x88,0x28,0x1C,0x08,0x00,
0x00,0x00,0x7F,0x00,0x10,0x0C,0x03,0x21,0x40,0x3F,0x00,0x00,0x03,0x1C,0x08,0x00,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5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2[]={
/*--  文字:  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  文字:  B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88,0x7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C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C0,0x30,0x08,0x08,0x08,0x08,0x38,0x00,0x07,0x18,0x20,0x20,0x20,0x10,0x08,0x00,
/*--  文字:  D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E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20,0x23,0x20,0x18,0x00,
/*--  文字:  F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0,0x00,0x00,
/*--  文字:  G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C0,0x30,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7,0x18,0x20,0x20,0x22,0x1E,0x02,0x00,
/*--  文字:  H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0x20,0x3F,0x21,0x01,0x01,0x21,0x3F,0x20,
/*--  文字:  I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00,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
/*--  文字:  J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C0,0x80,0x80,0x80,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K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C0,0x28,0x18,0x08,0x00,0x20,0x3F,0x20,0x01,0x26,0x38,0x20,0x00,
/*--  文字:  L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30,0x00,
/*--  文字:  M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F8,0x00,0xF8,0xF8,0x08,0x00,0x20,0x3F,0x00,0x3F,0x00,0x3F,0x20,0x00,
/*--  文字:  N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30,0xC0,0x00,0x08,0xF8,0x08,0x20,0x3F,0x20,0x00,0x07,0x18,0x3F,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6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88,0x88,0x18,0x00,0x00,0x00,0x0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
/*--  文字:  2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30,0x28,0x24,0x22,0x21,0x30,0x00,
/*--  文字:  9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31,0x22,0x22,0x11,0x0F,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8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1C,0x22,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J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08,0x08,0xF8,0x08,0x08,0x00,0xC0,0x80,0x80,0x80,0x7F,0x00,0x00,0x00,
/*--  文字:  M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F8,0x00,0xF8,0xF8,0x08,0x00,0x20,0x3F,0x00,0x3F,0x00,0x3F,0x20,0x00,
/*--  文字:  A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00,0xC0,0x38,0xE0,0x00,0x00,0x00,0x20,0x3C,0x23,0x02,0x02,0x27,0x38,0x20,
/*--  文字:  S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0,0x70,0x88,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38,0x20,0x21,0x21,0x22,0x1C,0x00,
/*--  文字:  D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8,0x08,0x10,0xE0,0x00,0x20,0x3F,0x20,0x20,0x20,0x10,0x0F,0x00,
/*--  文字:  F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88,0x88,0xE8,0x08,0x10,0x00,0x20,0x3F,0x20,0x00,0x03,0x00,0x00,0x00,
/*--  文字:  G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C0,0x30,0x08,0x08,0x08,0x38,0x00,0x00,0x07,0x18,0x20,0x20,0x22,0x1E,0x02,0x00,
/*--  文字:  H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8x16   --*/
0x08,0xF8,0x08,0x00,0x00,0x08,0xF8,0x08,0x20,0x3F,0x21,0x01,0x01,0x21,0x3F,0x20,
};
const unsigned char tab5[]={
/*--  调入了一幅图像:D:\My Documents\My Pictures\我爱你.bmp  --*/
/*--  宽度x高度=128x32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80,0x80,0xC0,0xE0,0xE0,0xE0,0xE0,0xE0,0xE0,0xE0,0xE0,0xC0,0xC0,0xC0,0x80,0x00,
...
};
void main(void)
{
  Setup_System();
  LCD_Init();
  clrscr();//清屏
  while(1)
  {
    //display_map(tab3);//显示图片,p是图片数据首地址
    //Display_hz(16,tab4);
    //Disp_ZF(2,2,10,tab2);//从page页的第Column个字符位置开始显示Num个字符
    display_map(tab5);//显示图片,p是图片数据首地址
    //Display_ZF(22,tab2);
    //Disp_Hz(0,1,6,tab4);
    //Lcd12232delay(20000);
    //Disp_Hz(2,1,6,tab3);
    //ClrOnePage(1);
    //ClrNumColumn(1,2,64);//清除page页从16*StartColumn开始的Num列
    //Lcd12232delay(200);
  }
}

网友A:
上面是:stm32驱动12832液晶屏程序(ST7565R控制器)
我在网上找的,你试试好用不。

楼主:
好的   非常感谢    我先试试

网友B:
我有ST7567的驱动文件,不知是否兼容?需要的话,可以回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ST7567的驱动文件,不知是否兼容?需要的话,可以回我。

好的   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ST7567的驱动文件,不知是否兼容?需要的话,可以回我。

你用什么MCU驱动过

楼主:
试了半天还是不行     程序我都可以倒着背下来了    好几年前的屏了   资料都丢的差不多了

网友C:
驱动LCD主要就是时序控制,按照手册上的要求进行时序控制即可,无论是什么接口都可以很容易实现。

网友D:
感觉应该是时序的问题

网友E:
示波器....抬出来看看波形如何

楼主:
51的移植到32,时序不需要太大的改动吧,延时多加点就可以了吧

网友F:
可能是时序问题吧

网友B(2017-03-16):
抱歉!比较少上论坛;还需要吗?

网友G(2019-06-18):
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啊?我也碰见这样的问题

网友H(2019-08-10):
引用 网友B:
我有ST7567的驱动文件,不知是否兼容?需要的话,可以回我。

你好,我需要STM32 ST7567的驱动 8080并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