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伺服驱动板,用到了RJ45,300V强电使能后RJ45端口网络就中断

楼主(2016-11-10):
如题,自己做的伺服驱动板,用到了RJ45,300V强电使能后RJ45端口网络就中断,表现形式为LINK灯都不亮了,想寻求解决办法

楼主:
用的是带网络变压器的RJ45

网友A:
你整板的电源是怎么做的?

网友B:
电源选择的不太好的可能性大 毕竟指示灯都灭了
其次是信号干扰,可能行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选择的不太好的可能性大 毕竟指示灯都灭了
其次是信号干扰,可能行很小 ...

电源用买的开关电源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EMC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整板的电源是怎么做的?

功率电源是外接的

网友A:
那就图纸放上来看看呗

网友C:
肯定烧了。上图来

网友D:
严重干扰所致,但具体怎么回事,楼主没有提供足够信息来分析、判断。

网友E(2017-03-13):
干扰问题
可以解决

网友F:
开关电源工作频率高,对通讯干扰大,你上图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源用买的开关电源也是一样的,我觉得应该是EMC的问题

网络变压器那部分的隔离没做好导致的,应该是EMC问题

网友H:
说清楚点大家才能帮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