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驱动电路的困惑~劳烦各位牛人

楼主(2016-11-10):
buck电路为什么在负载电流小于额定值时 会进入不连续模式,假设在没又反馈情况下,占空比不变,周期不变,降低负载电流,不是输出电压不是升高吗,怎么会出现断续模式呢。

网友:
这些问题随便想一下,就知道啊。

网友:
听我说,赶快转安卓 JAVA

网友:
buck电路为什么在负载电流小于额定值时 会进入不连续模式,
回答因为在不连续模式,输出的能量更加少,所以就进入不连续模式

假设在没又反馈情况下,占空比不变,周期不变,降低负载电流,不是输出电压不是升高吗,
回答是的。

怎么会出现断续模式呢。
回答,看开关管的开关情况啊

网友A:
大概你那驱动电路是固定频率的。
有的驱动电路频率不是固定的,它可以不进入DCM模式。

网友B:
看Buck电路的主要波形就明白了,负载电流减小,导致电感电流阶梯消失,便会进入D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