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发热垫控制电路请教?

楼主(2016-11-10):
12V锂电池供电,单片机PIC16F676控制,对两片加热片加热,每一片发热垫内部有两个温度开关,发热垫有3个温区。怎么实现三个温区控制?

网友A:
3个温区,是什么概念?
不同区域不同温度?如果是同时开关,显然不可能。
是不同区域相同温度,只是温度高低分三档?那很容易,占空比,最好加温度传感器。

网友A:
如果发热体的电阻会随着温度变化,就可以检测下面这个采样电阻的电压来判断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