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这个电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16-11-10):
各位大神,这个电路手册手册上说是峰值检测(A,B两点之间,A是vcc),c点接mos管D端,mos->s端接地。 这是怎么检测的?
这个小电路的频率是65KHz,怎么算的?推算了好久也对不上。请大神们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各位大神,请看详细的电路图,希望得到您的高见,给小弟指点迷津。

网友A:
根据电阻计算得到的电压来检测峰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电阻计算得到的电压来检测峰值

您说的是这样吗 ,mos管导通时,VB=VCC/(RLLD1+RLLD2+RLLD3)*(RLLD2+RLLD3) 得到的计算值 和控制器内部设定的电压值作比较来检测VCC的,对吗?那这个频率怎么算啊,是f=1/(2*3.14*RLLD2//PLLD3*CLLD2) 构成低通滤波?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你这个不是固定的频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你这个不是固定的频率吗

是65KHz固定频率的,按照我的计算公式算出来的频率和这个不一样,我想做成1MHz的,算出来对不上所以不知道怎么更改数值。想到可能是分析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样的,你这个不是固定的频率吗

手册上是这样说的    Board has also assembled LLD circuit with
components with value close to typical 65 kHz flyback
application (adjust to used application is needed).  我的理解就是这部分电路的频率是和65KHZ相差不多的,是我理解错了吗?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频率和65K的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是对的,频率和65K的差不多

版主,按照我的算法是不对的 ,那应该怎么计算呢?

网友B:
这个前端是电阻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我想就是把不是峰值给滤掉。后边直接触发场效应管,至于怎么算用什么公式算我还真没想好。但楼主十在急,可以用实际的电阻电容来代换,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前端是电阻电容组成的滤波电路,我想就是把不是峰值给滤掉。后边直接触发场效应管,至于怎么算用什么公 ...

版主,我尝试求过A,B两点之间的传递函数(C点看成接地),就是用电阻和电容的串并联等效成电阻分压的形式,计算出来相位和幅值都不对。您说按实际电阻电容代换的话,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版主,我尝试求过A,B两点之间的传递函数(C点看成接地),就是用电阻和电容的串并联等效成电阻分压的形式 ...

C点不是接地的,C是输入信号

网友C:
这个跟IGBT退饱和检测有些像

楼主:
引用 网友C:
C点不是接地的,C是输入信号

mos导通后,c点不可以看成到地点吗,看成信号输入的话二极管负极端,怎么进来的?想不通,请您指点。

网友C:
不可以
这个点的电位的变化是控制的关键,如果这个点一直不变,那怎么实现功能

你好好看看我上面说的手册上的几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