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开关电路中,开关检测管脚总是损坏

楼主(2016-11-10):
这个电路是自锁开关电路,开机时按下开关按钮,PWR_KEY 和 gnd 接通, CMOS 管 Q8 导通,CPU上电成功,开始工作,控制PWR_CTR 为高电平,锁住电源。需要关机是,按下开关按钮,PWR_KEY 和 gnd 接通, 连接PWR_KEY_DETECT 线的CPU管脚检测到低电平, 置 PWR_CTR 为低电平,放开开关按钮,CPU电源切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接PWR_KEY_DETECT  的CPU管脚总是损坏,不是对地击穿就是对VCC击穿。请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在bat_pwr上电的瞬间,难道二极管 D7 会把高电压传到pwr_key_detect管脚?想不通

楼主:
百分百确认,二极管肯定没有焊反

网友A:
看你电路,输入电压应该不高于25V,不应该把损坏D7,造成CPU坏.
换一家D7的元件,不知是的二极管的CJ太大引起的.
最好的方法是,用示波器检测开机时看D7的反向电压波形!

网友B:
这种接法,脉冲电压会和C59上的电压叠加后通过D7传到检测脚,造成端口过压损坏。将C59改接到D8的右端应该会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C:
CPU检测脚串个5K的电阻,能再加上限压保护更好;
另外100K上拉电阻太大了;

网友D:
二极管有个反向饱和电流。
用万用表(机械式的?)量二极管两端的电压(不要对地分别测量,也不用对12V测量),看看关机后PowerKeyDetect是否有电压。
当IO电压超过耐压后,上电的过程种极易损坏。一般IO内部有ESD和闩锁保护的二极管,但是不能指望它,它只是特殊时候可以保护,不能正常状态下也用它保护。

网友E(2016-12-23):
R13与C59不用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