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开关电路中,CPU开关检测管脚总是损坏

楼主(2016-11-10):
这个电路是自锁开关电路,开机时按下开关按钮,PWR_KEY 和 gnd 接通, CMOS 管 Q8 导通,CPU上电成功,开始工作,控制PWR_CTR 为高电平,锁住电源。需要关机是,按下开关按钮,PWR_KEY 和 gnd 接通, 连接PWR_KEY_DETECT 线的CPU管脚检测到低电平, 置 PWR_CTR 为低电平,放开开关按钮,CPU电源切断。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接PWR_KEY_DETECT  的CPU管脚总是损坏,不是对地击穿就是对VCC击穿。请各位老师帮助分析一下,谢谢

楼主:
在bat_pwr上电的瞬间,难道二极管 D7 会把高电压传到pwr_key_detect管脚?想不通

网友A:
用示波器看波形,需要确认二极管是否是焊反的

楼主:
百分百确认,二极管肯定没有反

网友B:
coody先生有一个电路,一键开机关机还可以作其他事情。占用一个IO脚 很稳定可靠。去看看吧。

网友C:
串个电阻就不烧IO了。

网友D:
用一个D触发器组成T触发器就好了,按一下开机按一下关机,多方便

网友E:
串联一个电阻吧

网友F:
不用IO口,应该用定时功能口(开关功能)

网友G:
串电阻限制电流

网友H:
楼主确定这些电阻是这么大?看不出哪里会烧IO

网友I:
楼主这是电池产品的电源低功耗开关电路吧,类似电路我也经常用,看不出问题,是不是器件焊错了

网友J:
在Q8关断后,bat_pwr是电源,MCU电路掉电,D7可能产生反向漏电流,进入到MCU.
可以用示波器看看D7两端在Q8关断时的波形.

楼主:
JerryWu75 说的对,关断电源时,发现有很大的正负向脉冲电压,已经远远的超过了CPU管脚的耐受范围

网友J:
引用 楼主:
JerryWu75 说的对,关断电源时,发现有很大的正负向脉冲电压,已经远远的超过了CPU管脚的耐受范围 ...

在D7靠MCU这侧加阻容电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