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对LM2596有影响吗?

楼主(2016-11-10):
用LM2596做了个电源模块,输入用的是DC12V电源适配器,通过一个10mh的共模电感,然后到了2596模块的输入端,但是过一会2596就烧掉,把共模电感拆掉就不烧了,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各位大神给解释一下吧

网友A:
应该不会是他的原因,
你的图呢?实物图呢?

网友B:
共模电感和2596之间要再放一个电容。

网友C(2016-12-22):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