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dk 添加新器件问题

楼主(2016-11-10):
全新的evb 板nuvoton m453vg6ae,安装光盘自带keil mdk ,运行MDK加载 新唐官网demo工程文件,mdk提示不识别新器件,如何给keil4 添加新器件?

网友A:
Keil4不行,要换5吧。。。

网友A:
都更新到5很长时间了,5里面有个包管理器,通过那个可以更新到新版本的支持包。

网友B:
官方下载pack的。装上去就有器件了。

网友C:
去keil.com/pack下载。

网友D:
貌似现在Keil官方网站已经不可以下载这个了,部分的不提供,必须的让你安装Keil5,在软件里下载。

网友:
升级后再用啊,老版本好像没有支持pack安装。

网友E:
太老,换新版本的软件就OK,打上开发补丁包。

网友F:
最好下载最新版本的开发软件和软件开发包。

网友G:
搞定没,这个不要总用光盘里的,要去官网下载最新的。

楼主:
果断换成mdk5.12 版本,联网后可以下载最新的包。下载DEMO并运行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