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板子回来了.焊接了了一下...散分

楼主(2016-11-10):
上次说的板子终于打样回来了...选的经济快递,还真慢...

按照 网友说的,上锡,然后热风吹.我吹之前涂助焊剂,然后感觉助焊剂被挤出来了.就是好了吧.
qfn 外面的引脚重新拖锡. 悬空引脚受热不均容易粘连吧.总之没大问题.
0402的封装烙铁焊接真的感觉力不从心.
直接烙铁上锡,热风枪吹了....第一次就把电容吹跑了....

楼主:
以后公开一下成本.接近100元每板子....

网友A:
楼主焊的不错呀 非常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焊的不错呀 非常专业

我对焊接要求比较高.以前做的单片机板就是因为焊接厂手焊的不好看,所以才没认真推广

网友B:
热风机。锡都要好的才好焊。

网友C:
版主是个榜样~

网友D:
看LZ焊的电阻和电容,貌似锡不是特别好,另外可能是烙铁表层有氧化不是特别沾锡,所以都坨在一起了。。。也造成了QFN封装的芯片引脚外面坨锡比较严重,不过第一次焊接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风机。锡都要好的才好焊。

这锡是十年前买的了.到现在还没用多少...哭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LZ焊的电阻和电容,貌似锡不是特别好,另外可能是烙铁表层有氧化不是特别沾锡,所以都坨在一起了。。。也 ...

我是眼不见不行啊..总要看见有锡也沾上了才放心.

网友E:
LZ,大小配,小的是什么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大小配,小的是什么芯片?

小的是随便找了一个无线芯片 si4463...

网友F:
PCB似乎是嘉利创出品。。。。。

网友G:
楼主,这是自己在做GHZ发射模块??????????

网友H:
感觉0402比0603焊的好

网友I:
散分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J:
STM32+?的板子

网友K:
赞一个~焊工已经很不错啦

网友L:
无线的板子?

网友M:
这种底面有焊盘的真变态,不好焊,不好拆

网友N:
厉害,楼主这板子什么功能呀?

网友N:
那个6PIN芯片是PA吗?

网友O:
板子是作什么用的?

网友P:
可以再洗一下板子

网友Q:
实话实说,焊的一般。谁都知道您牛X的地方不在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是自己在做GHZ发射模块??????????

是的,这个板子做的915Mhz

楼主:
引用 网友H:
感觉0402比0603焊的好

吹的比焊的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散分是什么意思啊

新来的?散粉是老二姨们的娱乐,就是每人分几分,乐呵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L:
无线的板子?

是啊,调一个看看会遇到什么坑

网友R:
厉害,qfn这种肉眼看不出来的不敢手工焊,尽量选择L型的芯片

网友S:
不错,板子有什么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厉害,楼主这板子什么功能呀?

现在还没定,就是想做一个板子,类似开发板了,争取用于传统设备的物联网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N:
那个6PIN芯片是PA吗?

收发切换开关,我没能力做带p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CC芯片?

下次吧,cc的看好他的wifi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P:
可以再洗一下板子

简陋,木有洗版水,差不多别短路就用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吹的比焊的好看

这倒是 吹的松香不会乱跑。。不会花 吹的时候0402会跑可以从PCB下面往上吹~

网友U:
以后自己动手的话,铁板烧和钢网估计会是主流了,元件封装越来越不适合手焊了。刮锡膏再底板加热省时质量更好,也要不了几个钱。

网友V:
楼主可以开钢网,买锡膏,然后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因为锡膏是浆态,会黏住元器件,不会吹跑。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是眼不见不行啊..总要看见有锡也沾上了才放心.

焊之前芯片和焊盘都上锡之后,其实只用烙铁烫一下焊盘芯片引脚和焊盘就连接起来了。。。在外面拖锡当然更可靠。当年CC2530和2540每次焊接20片,,基本没出问题。。。出问题将板子翻过来,芯片朝下,背面朝上,然后用热风枪吹,直到芯片引脚的锡融化了,然后芯片就会在重力的作用下将焊盘与焊盘之间的锡拉开,基本就没什么问题啦。。。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焊之前芯片和焊盘都上锡之后,其实只用烙铁烫一下焊盘芯片引脚和焊盘就连接起来了。。。在外面拖锡当然更 ...

我一般正着吹.用热风枪头把芯片碰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V:
楼主可以开钢网,买锡膏,然后热风枪吹一下就好了,因为锡膏是浆态,会黏住元器件,不会吹跑。 ...

是啊,好办法

网友W:
qfn和0402还好了,bga才麻烦,我自己焊,吹爆了3个芯片都还没烧好

网友X:
这样的板子自己焊一两块样板还可以,焊个几十块百把块那就痛苦了,够整一两天
QEN封装的是不是用热风枪好焊些?目前都用烙铁尖直接焊的,好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X:
这样的板子自己焊一两块样板还可以,焊个几十块百把块那就痛苦了!够整一两天 ...

是啊.ls 有人说直接钢网,摆件,然后吹..也是个不错的方法啊
能提速不少

网友Y:
俺是来接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Y:
俺是来接分的。

时代变的好快.接分都成了老网友的专利了.

网友Z:
大神帖子,赞了再看。

网友AA:
看起来像是无线射频板啊,哈哈,前面有个射频开关,准备做433小模块?

网友AB:
引用 网友M:
这种底面有焊盘的真变态,不好焊,不好拆

有热风焊台工具的话,比较容易了!

网友AC:
什么板子啊

网友AD:
楼主这是要干嘛?

网友AE:
楼主的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AF:
焊得不错啊!0603封装的吧!画的是几层板啊?

楼主:
射频通信啊...物联网不就是折腾这类东西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D:
楼主这是要干嘛?

自己学一下,可能也带大家学学,然后赚点培训费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E:
楼主的板子是用来做什么的?

传统板卡扩展物联网做准备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F:
焊得不错啊!0603封装的吧!画的是几层板啊?

大的是0603,大部分都是0402.直接吹上了...烙铁焊不了了.
4层板.和官方的一致

网友AG:
板子干么用的呀?

网友AH:
手焊能这样 算老师傅了, 赞!

网友AI:
这种密度贴片回流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G:
板子干么用的呀?

我从来没调过射频板卡.所以做一个,成功了就做个培训课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H:
手焊能这样 算老师傅了, 赞!

谢谢夸奖.都是工具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I:
这种密度贴片回流更方便

整个烤箱烤烤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N:
厉害,楼主这板子什么功能呀?

试试做个无线开发板,看看会不会遇到麻烦

网友AJ:
现在RF都有SOC了

楼主:
soc 的的单片机 core 我不喜欢.而那些厂商肯定也不会升级成 arm.
就是 wifi 的芯片里面有 arm.

网友AK:
贵啊 一片100

楼主:
不是量产成本.是样板成本

网友AJ:
引用 楼主:
soc 的的单片机 core 我不喜欢.而那些厂商肯定也不会升级成 arm.
就是 wifi 的芯片里面有 arm. ...

BLE SubG  都有M0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J:
BLE SubG  都有M0核的吧

比较喜欢 st 的的库.

网友AJ:
引用 楼主:
比较喜欢 st 的的库.

ST BLE SOC 带M0核已经出来了,有兴趣找代理商看看有没有

网友AL:
可以刷焊膏,用烤箱烤(能到250度的烤**翅的烤箱都可以)大约用秒表卡一下温度。做出来会很漂亮!

网友AM:
定位孔内壁是金属的?看着有白色的反光?但明显顶层铜箔没连。

网友AN:
这个都是怎么焊接的,冒出的烟该怎么处理

网友F:
引用 网友AM:
定位孔内壁是金属的?看着有白色的反光?但明显顶层铜箔没连。

在PCB上得到一个固定孔,我知道的有2个办法,一个是放一个焊盘,一个是在结构层放一个圆。
前一个办法是在沉铜之前钻孔,最后就是有铜的;后一个办法是最后的工序钻孔,内壁就没有铜。

网友AO:
楼主通讯板不敢这样铺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O:
楼主通讯板不敢这样铺铜吧

官方推荐.的确敢这样铺铜.铺铜和不铺铜都没问题.但是会有区别的.

网友AO:
引用 楼主:
官方推荐.的确敢这样铺铜.铺铜和不铺铜都没问题.但是会有区别的.

你这应该没板载天线,要是有。天线附近可不敢随便铺铜。否则会改变天线的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AO:
你这应该没板载天线,要是有。天线附近可不敢随便铺铜。否则会改变天线的阻抗 ...

那就不是阻抗问题了.直接就是屏蔽了.改变天线的波瓣了

网友AP:
貌似 板子字符不咋的

网友AQ(2017-09-30):
焊的不错,QFN的我从来都是找合作厂焊,自己曾焊过6条腿的都焊不好

网友AR:
对于电容电阻,焊完后把烙铁头清洁一下,然后从焊接的地方拖一下,这样多余的锡就拖出来了,效果和贴片机贴出来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