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两个mcu的引脚实现控制四种电压输出

楼主(2016-11-10):
如题,想通过两个mcu的引脚输出00、01、10、11这四种状态来实现0~3V的电压输出,比如管脚00的时候输出0V,01的时候输出1V,10的时候输出2V,11的时候输出3V。我这边需要5组,如果用一块mcu和普通DAC来做的话至少需要5*8=40个引脚和5个DAC芯片,太不划算,请教有什么好的办法比较省成本,用10个引脚就可以实现5组不同电压的输出?对了,对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A:
很简单啊,两个电阻,R和2R,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两个电阻,R和2R,就可以了。

没太明白呢,是通过电子开关选通电阻实现不同分压值得意思么?

网友B:
类似于利用运放的加法电路

网友C:
可以用一个管脚输出PWM,通过RC电路变换成模拟电压. 不同的占空比对应不同的电压,精度要求不高时可以使用.
还可以用一个MCU的AD采样将模拟电压采样回来,做闭环

网友D:
自己搜"R2R Ladder",一种基本的DAC实现方式。

GPIO1 - 2R  + - 输出
                 R
GPIO0 - 2R +
                2R
两个都是0:输出为0
GPIO1 = 0, GPIO0 = 1: 输出为0.25
GPIO1 = 1, GPIO0 = 0: 输出为0.5
GPIO1 = 1, GPIO0 = 1: 输出为0.75

网友E:
为什么需要40个引脚,难道DAC的数据线不能共用?除了DAC的片选信号需要译码之外,数据线、读写控制线共用的话最多十几条线吧。。。

网友F:
简单的用DAC,一般用PWM,高级用IO实现(PWM,或PFM)

网友G:
pwm是最好的

网友H:
PWM可以实现

网友I:
为什么不这样呢?
找颗ADJ的 LDO
自己先算好 1V 2V 3 V 时候的反馈电阻
然后2 个IO 控制三极管 接通 4档电阻

网友I:
当然 下图我提供一个PWM 输出电压的 你可以做下

楼主:
多谢上边各位了,好好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