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驱动问题

楼主(2016-11-10):
把PWM半桥调速板接到直流电机上后,电机有嗡嗡的响声但是不转,随着PWM的占空比改变大,声音也变大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是驱动能力不够么?

网友A:
看驱动板参数,包括检查前级输入是否满足,再与电机功率特别是启动功率比对。驱动板容限必须高于电机的启动功率,因为电机在启动时电流很大,如果驱动板无法提供足够的电流,电机就无法运转起来。

网友B:
电参数不匹配的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的驱动电流不够大,带不动

网友D:
驱动芯片一般驱动力都很差,自己做吧;pwm频率低也会把电机当成扬声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电源的驱动电流不够大,带不动

电机直接接到电源上是可以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驱动芯片一般驱动力都很差,自己做吧;pwm频率低也会把电机当成扬声器

我一直以为驱动板的驱动能力是由电源决定的,不知道您说的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是指的什么 ,我的PWM频率是17k 应该不低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驱动板参数,包括检查前级输入是否满足,再与电机功率特别是启动功率比对。驱动板容限必须高于电机的启动 ...

嗯嗯 我也怀疑是启动电流的问题,现在想在启动的时候让PWM占空比缓慢增加到额定值,降低启动电压,不知道这种想法可行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参数不匹配的可能性大一些

大神 能具体说下电参数是指什么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驱动板的驱动能力是由电源决定的,不知道您说的驱动芯片的驱动能力是指的什么 ,我的PWM频率是 ...

用了死马驱动板,报上芯片名,马达型号?找资料就能解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了死马驱动板,报上芯片名,马达型号?找资料就能解迷了.

用的TI的DRV8701驱动芯片,芯片手册附上。pwm用的msp430写的,电机的型号不知道,正常工作条件时24V,15A。另外我想问下,这个驱动芯片是驱动mos管的,跟最后电机驱动板的驱动能力有关系么?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TI的DRV8701驱动芯片,芯片手册附上。pwm用的msp430写的,电机的型号不知道,正常工作条件时24V,15A ...

drv8701输出有上百mA,作为H桥mos管驱动是足够了.
问题是H桥mos管型号没有,还不好判断.看下4个mos管什么型号.
24v15A电流也不算小了.你可先找个假负载,代替马达,看下H桥mos管的压降.(方便些去弄只36v100w的低压电灯管作假负载.)
H桥有电流检测,估计是启动电流超载(2~2.5倍),电路自动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drv8701输出有上百mA,作为H桥mos管驱动是足够了.
问题是H桥mos管型号没有,还不好判断.看下4个mos管什么型 ...

mos管用的irf540,我只用了半桥,这个会影响板子驱动能力么?我调试的时候把过流保护那两个引脚接地了,没用那个功能。
我尽量找找负载,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 我也怀疑是启动电流的问题,现在想在启动的时候让PWM占空比缓慢增加到额定值,降低启动电压,不知道 ...

软启动当然更好,注意这里控制的是电流而非电压,但起始门限仍然要满足电机+负载的要求,软启动只是降低了峰值启动电流,但启动电流仍必须满足电机带载启动的门限。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大神 能具体说下电参数是指什么么

比如驱动板驱动电流和电机启动电流,额定电流,电压之类的,如果驱动能力不足,会有这种只响不转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当然更好,注意这里控制的是电流而非电压,但起始门限仍然要满足电机+负载的要求,软启动只是降低 ...

电源电压不变,通过改变PWM改变电路导通时间,所以应该是调流,谢谢回复,过两天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比如驱动板驱动电流和电机启动电流,额定电流,电压之类的,如果驱动能力不足,会有这种只响不转的情况 ...

不太明白您说的驱动板的驱动能力不足。我用的半桥的形式,mos管驱动用的DRV8701,芯片驱动mos能力是够了,您说的驱动板的驱动能力是指的的驱动板输出电流的能力么?那个不应该是由供电电源决定的么,板子的作用仅仅是调流啊,可能我的说法不严谨,应该叫调速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软启动当然更好,注意这里控制的是电流而非电压,但起始门限仍然要满足电机+负载的要求,软启动只是降低 ...

什么是软启动?

网友A:
就是控制瞬态电流的最大值,这样可以降低对前级和供电系统的冲击,是为“软”。

网友G:
电机PWM的驱动频率是多少?设成2Khz 试试,如果驱动频率小,就会嗡嗡的响,不过应该还是是能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控制瞬态电流的最大值,这样可以降低对前级和供电系统的冲击,是为“软”。 ...

大神,增加了软启动,现在电机可以转了。但是调速的时候半桥上部Q1管(IRF540)发热很严重,是什么原因呢?

Q1管子发热

Q1管子发热

网友H:
是不是驱动电压不足,没有饱和导通,或者开关损耗太大,可以稍微降频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神,增加了软启动,现在电机可以转了。但是调速的时候半桥上部Q1管(IRF540)发热很严重,是什么原因呢? ...

发热说明导通内阻过大,检查驱动是否不足。另外,开关频率不宜过高。

网友I:
上桥自举,开关频率需要关注,不需要太高,不过伺服驱动电流环做到几十微秒周期的也是比较常见的;
如果力特性比较差,可以试试加个电流闭环,在楼主先吃透调压调速的基础上。

网友J: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说明导通内阻过大,检查驱动是否不足。另外,开关频率不宜过高。

感谢感谢,一直这么热心!
我把频率降到了3k,发热依旧较为严重;后来我在上部并联了一个mos管,现在在24V 3A的情况下可以长时间工作,温度升温不大,下午准备试试24V 5A的情况会怎么样。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上部分的mos管没有完全导通么,所以电流大的时候发热会严重?
现在手上有几个IRFP044,也想试试换上会怎么样,现在的电机是调试用的,最大电流就5A,实际情况下的工作电流能达到10A,还是挺担心那时候会发热。图片是mos管栅极的波形

网友K:
540的内阻太大了,可以换个内阻小的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感谢,一直这么热心!
我把频率降到了3k,发热依旧较为严重;后来我在上部并联了一个mos管,现在在24V ...

如果确认MOS管已经饱和,那么说明其内阻过大,需要换用内阻更小的型号。选型时,一方面看内阻,另外还需注意额定载流参数和耐压参数并留取适当余量。

网友L:
您的问题主要是自举电容 选择不对 您用半桥一定在h桥上臂 自举电容是关键的关键

网友L:
您可以用差分看下您nmos上的波形 就知道了

网友L:
原则上 自举和频率 是同时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