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 USB主机控制器

楼主(2016-11-10):
请问有没有人接触过eXtensible Host Controller Interface for Universal Serial Bus(xHCI),要用SoC做一个数据转存系统,要做USB的主机模式,有接触或做过的求交流。

网友A:
应该是用USB HOST 来实现吧!如果是USB HOST ,市场上最成熟的方案首选瑞萨电子 4口或者2口 HOST IC。

网友B(2019-09-12):
交流一下吗?最近也在弄XHC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