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MicroPython]TPYBoard 使用RTC

楼主(2016-11-10):
     ●定义RTC对象
    pyb.RTC

        ●读取/设置rtc
    rtc.datetime([datetimetuple])

    datetimetuple格式:(year, month, day, weekday, hours, minutes, seconds, subseconds)
    weekday is 1-7 for Monday through Sunday.
    subseconds counts down from 255 to 0

        ●设置唤醒定时器
    rtc.wakeup(timeout, callback=None)
    timeout单位是毫秒

        ●获取RTC启动时间和复位源
    rtc.info()

        ●获取/设置校正
    rtc.calibration(cal)
    无参数时读取校正值,有参数时设置校正值

        ●例子
    RTC定时器2S翻转一次LED1
rtc.wakeup(2000, lambda t:pyb.LED(1).toggle())

    设置/读取RTC时间

          rtc = pyb.RTC()
    #set date time
    rtc.datetime((2014, 5, 1, 4, 13, 0, 0, 0))
    #get date time
    print(rtc.datetime())

网友A:
这种操作方式属于面向对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操作方式属于面向对象的吧

恩,对的,面向对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对的,面向对象!

学习学习,听说越来越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学习,听说越来越火了。

高级编程语言都火
PHP是最好的编程语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高级编程语言都火
PHP是最好的编程语言

这个开发板什么时刻可以跑PHP?

网友B:
PHP没有开始支持单片机吧。
PHP是最好的编程语言这个梗是从哪儿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PHP没有开始支持单片机吧。
PHP是最好的编程语言这个梗是从哪儿来的

网上盛传的一个段子而已

女:你能让群里所有人都吵起来,今晚我就陪你睡。
男:“PHP是最好的编程语言!”(群里)
群里:¥%……¥%……¥%……%……¥%
女:好吧,你赢了,走吧,如家
男:不行,我必须说服他们,PHP是最好的编程语言。
。。。

网友B:
引用 楼主:
网上盛传的一个段子而已

女:你能让群里所有人都吵起来,今晚我就陪你睡。

有才,这还能出段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才,这还能出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