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MicroPython]TPYBoard 关于串口的使用

楼主(2016-11-10):
基本用法
from pyb import UART
    u1 = UART(1, 9600)
    u1.writechar(65)
    u1.write('123')
    u1.readchar()
    u1.readall()
    u1.readline()
    u1.read(10)
    u1.readinto(buf)
    u1.any()
    串口方法

  •     uart.init(baudrate, bits=8, parity=None, stop=1, *, timeout=1000, flow=None, timeout_char=0, read_buf_len=64),初始化

  •     baudrate:波特率

  •     bits:数据位,7/8/9

  •     parity:校验,None, 0 (even) or 1 (odd)

  •     stop:停止位,1/2

  •     flow:流控,可以是 None, UART.RTS, UART.CTS or UART.RTS | UART.CTS

  •     timeout:读取打一个字节超时时间(ms)

  •     timeout_char:两个字节之间超时时间

  •     read_buf_len:读缓存长度

  •     uart.deinit():关闭串口

  •     uart.any():返回缓冲区数据个数,大于0代表有数据

  •     uart.writechar(char):写入一个字节

  •     uart.read([nbytes]):读取最多nbytes个字节。如果数据位是9bit,那么一个数据占用两个字节,并且nbytes必须是偶数

  •     uart.readall():读取所有数据

  •     uart.readchar():读取一个字节

  •     uart.readinto(buf[, nbytes])

  •     buf:数据缓冲区

  •     nbytes:最大读取数量

  •     uart.readline():读取一行

  •     uart.write(buf):写入缓冲区。在9bits模式下,两个字节算一个数据

  •     uart.sendbreak():往总线上发送停止状态,拉低总线13bit时间

    串口对应GPIO

    UART(4) is on XA: (TX, RX) = (X1, X2)  = (PA0,  PA1)
    UART(1) is on XB: (TX, RX) = (X9, X10) = (PB6,  PB7)
    UART(6) is on YA: (TX, RX) = (Y1, Y2)  = (PC6,  PC7)
    UART(3) is on YB: (TX, RX) = (Y9, Y10) = (PB10, PB11)
    UART(2) is on:    (TX, RX) = (X3, X4)  = (PA2,  PA3)

网友A:
牛叉,Python越来越厉害了,原来专门有个官网做这个,我去学习一下怎么移植程序

网友B(2019-10-24):
学习了,但是希望楼主能说的比其他人详细一些,特别是多一些细致(我这种小白看的)例子,比如同一串字符串,里面包含换行什么的,串口接收到之后,不同的操作如何显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