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AO模块无法输出,求大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11):
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A:
MAX里面能看到该设备吗。还有看相应驱动安装正确了吗

楼主:
这是图片,

MAX图片

MAX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里面能看到该设备吗。还有看相应驱动安装正确了吗

驱动应该正常,之前能正常运行的

MAX图片

MAX图片

网友A:
看上去设备并没有全部显示出来啊。

网友B:
看起来,设备驱动没有装对!可以重新安装一下驱动!如果成功安装后,请检查一下设备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