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cubeMX生成usb virtual port com不能识别

楼主(2016-11-11):
请教一下,用cube生成的stm32f103的usb 虚拟串口在电脑上不能识别,dp上拉了1.5k电阻,使用非cube的网上例程电脑是可以识别出来的。项目现在用的代码都是cube生成的,所以想在cube上实现,哪位可能指导一下吗?

楼主:
折腾了几天了,尝试改vid与pid都没用。
找了一天的资料,有一篇参考,但似乎没效果

网友A(2016-12-14):
我的F103成功了,改了两三个地方。工作频率一定要对,再调试跟踪下
#define  PREFETCH_ENABLE              0 //0改1

/**DISABLE: JTAG-DP Disabled and SW-DP Disabled
*/
//__HAL_AFIO_REMAP_SWJ_DISABLE();  //注释掉